多多指教,最近在做电摩的电池包,启动瞬间屏一亮就熄灭。

楼主(2020-06-09):
经初步检测,是电摩容性负载太大,启动瞬间电流有2300A,并了两个47R5W的预充电阻在P+端,初步得以解决。

楼主:
问题是找到了,但我是用5个12V铁锂电池包串联使用,因为是纯硬件保护板,如果单独在每块板子上加个预充电路,那么由于打开预充MOS的先后时间也不一致,考虑到容易造成MOS损坏。

楼主:
把短路保护电流值调高的话,或许是可以短期内不出问题,但长时间就难了,单单靠MOS管来抗,这种方法不可取。

楼主:
大虾们指点一二  万分感谢

网友A:
不懂帮顶
但是 本人有两个思路
1.  类似空调的 启动电容
2.  电感的角度 去限制启动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
但是 本人有两个思路
1.  类似空调的 启动电容

那个叫软启动。lz得解决软启动的问题。外部电压在某个范围以内使用ntc供电,电压到了之后再打开pmos,不过高电压pmos相当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
但是 本人有两个思路
1.  类似空调的 启动电容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叫软启动。lz得解决软启动的问题。外部电压在某个范围以内使用ntc供电,电压到了之后再打开pmos,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