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焊接准备工作已完成,征集需求型号表

楼主(2020-06-09):
让样品焊接的完整度进一步提高, 更接近直接通电调试,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是我们这次准备这个业务初衷.

说到手工焊接, 故事就很多啦.    但是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 大部分人的装备都不会很好,  高频烙铁的普及率确实不多.   没有一个趁手的工具, 高效率产出好难呀.

有两个问题希望网友帮忙:

(1) 您希望先上架那些元器件 用手工焊接呢?

(2) 补充工具清单, 目前焊接工程师工位准备了:

90W的高频烙铁,  热风枪,  三目体视显微镜(7X-180X), 锡线,  吸锡器,  弯尖头镊子, 直尖头镊子,  偏口钳, BGA返修助焊膏, 无铅锡丝0.8mm,  电脑(看置放图, 看显微镜).

网友:
容量比较大的电解电容应该是手工焊接用的比较多的,应该优先上架。

网友:
最好能接客户的物料

网友:
零件方面:
* 直插电解电容
* 连接器
* 排针
* 继电器
* 按键

焊接工具方面:
* 洗板溶剂和相应的装置、工艺
* 烘干设备

网友:
直插电解电容、排针、继电器

楼主:
电解电容,继电器   又是个比较挑战包装的事情. 有压力呀

网友A:
直接买个波峰焊不行吗?直接上炉子上突突多快啊!

网友:
fpc座,sim卡座

最好能接客户邮寄物料

网友B:
建议采购正点原子的焊台,零售价280元,嘉立创采购肯定有优惠。

我感觉比快克的800元还好用。快克已经吃灰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波峰焊不行吗?直接上炉子上突突多快啊!

之前已经焊好的零件也会突突突往下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采购正点原子的焊台,零售价280元,嘉立创采购肯定有优惠。

我感觉比快克的800元还好用。快克已经吃灰 ...

我买的雪驹的焊台,比正点原子的便宜些,也很好用

网友:
插接件,排针排母

网友D:
这个很有必要,先解决端子的焊接,应该能爽到很多人了,那些粗大的电容,板子到手了,自己点两下就好了吧。大尺寸物流包装容易损坏的器件,建议放一放。
我有时候都在想,可以成立一个公司,专门对接JLC的电路板,做SMT后器件加工。
从JLC下单开工之后就开始,采购器件寄过去,再寄一块样板或者样图。出报价单,付款。
JLC做完SMT后 直接寄到这个地方,加工处理,首件确认。完工后寄回加工完成的PCB+剩余物料+完工报告。

网友:
接线端子,排针,插件电容,插件晶振

网友:
楼上的楼上可以,这想法不错

网友:
接线端子,排针建议优先。
电容两下就焊接了,问题到不大。

网友:
继电器,3.81,5.24Mm的连接件

网友:
带通孔贴片类的连接器,比如 HDMI  type-C  microUSB   这些物料目前没有上架贴片,后面手工补起来有些费劲

网友E:
要是能双面贴片,我就很高兴了,焊接哪几个材料,不指望你完全搞正确,要什么都JLC搞好,还要工程师搞毛线。不就成了花钱请个大爷在哪里画板子。

网友:
继电器 led灯

网友:
50pin fpc,可以吗?

网友:
DCDC 配套的常用功率电感! 插件!

网友:
上次看到有Up主访问酷冷至尊工厂的视频。里面工人使用这种简易选择性波峰焊焊接插件。如果大量焊接插件效率提升应该不少。
Screen Shot 2020-06-09 at 3.21.18  Screen Shot 2020-06-09 at 3.21.42

网友:
我们公司用机械手焊接连接器,用选择性波峰焊,焊接电容和插针,波峰焊焊接继电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有必要,先解决端子的焊接,应该能爽到很多人了,那些粗大的电容,板子到手了,自己点两下就好了吧。 ...

这是个好主意,建议每个地区搞一个嘉立创后期加工的代理点。SMT之后,邮寄各地代理点。代理点补焊完成后,用户上门自提,或送货上门。这样就完美地解决了直接在原厂焊完整,板上元件高低不等,不便于包装,在运输时容易碰撞损坏的问题。

网友:
连接器、插座(如PH2.0,XH2.54插座,DC电源插座)、LED直插灯、电容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能双面贴片,我就很高兴了,焊接哪几个材料,不指望你完全搞正确,要什么都JLC搞好,还要工程师搞毛线 ...

画板子就是大爷?非要高价请一个焊接工?你知道画板子的价格是高于焊接工的吗?你这是搞错了方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是个好主意,建议每个地区搞一个嘉立创后期加工的代理点。SMT之后,邮寄各地代理点。代理点补焊完成后 ...

相当于外包咯,加盟的意思

网友:
电解电容  电感  继电器  蜂鸣器   各种座 上面也提到了  常规的座   TYPE C  MICRO USB  HDMI 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相当于外包咯,加盟的意思

对,就是这个意思。加盟这个词更贴切。每个地方成立嘉立创xxx办事处、服务联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就是这个意思。加盟这个词更贴切。每个地方成立嘉立创xxx办事处、服务联络点。 ...

类似于手机,电脑每个城市的售后了,加盟的

网友:
接插件(网口、3.81/5.08插拔式的,2.54排针等),电解电容/固态电容(贴片和直插的),各种电源模块、继电器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雪驹的焊台,比正点原子的便宜些,也很好用

雪驹和原子的我都买了, 正点原子的界面UI,和整体做工好很多.  雪驹的那台偶尔出现烙铁头没插入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