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看门狗芯片

楼主(2020-06-09):
我的应用为两节5#电池供电、即供电电压2~3V之间。
现在发现看门狗如sp706或max813等都有阀值电压复位、而且阀值都高于我的应用范围。
请大家推荐一款2~3v电池供电情况下可用的看门狗芯片
最好物美价廉那种哈

网友:
用另外一片OTP单片机写一个。

网友:
阀值1.25V 还高?

楼主:
请问阀值1.25是哪款芯片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阀值1.25是哪款芯片呢?

就是你说的这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说的这2个

那不是复位的阀值电压,那是内部比较器的基准电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复位的阀值电压,那是内部比较器的基准电压啊

额,搞错了

网友B:
在用TPL5010,超低功耗,含税价格2.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用TPL5010,超低功耗,含税价格2.5

+1,功耗特别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用TPL5010,超低功耗,含税价格2.5

好不容易查到了tpl5010,已买了样品测试,谢谢各位

网友:
max809z / max810z  2.3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