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M的示波器 做什么检测时让你感到郁闷了?

楼主(2020-06-09):
最近一直在纠结示波器,朋友有个20M的可以转给我   费用倒不多  但怕多落下个人情  所以还没去要

电子方面本人小白一个  示波器更是没接触过,其实也就是玩玩  学习上辅助一下
有说法是20M的机器 一般维修够用了,但对我来说还是没啥概念

坛里很多朋友都是电子相关行业的  相信很多都有仪器实际使用经验
作为专业仪器  示波器的应用范围是不用多说的,
我比较想知道的是  您实际工作中 20M的机器  做什么检测时让你感到郁闷了?  就是说20M的速度有点跟不上工作节奏的意思

希望TX们能分享下宝贵经验  先谢了!

网友A:
我觉得第一步是把标题写清楚,人家还不知道你说什么呢,还以为是20M的电脑,至少说明是--20M的示波器吧

网友B:
100M国产普源二手论坛价600,20M的楼主这么纠结,值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第一步是把标题写清楚,人家还不知道你说什么呢,还以为是20M的电脑,至少说明是--20M的示波器吧 ...

感谢提醒 已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M国产普源二手论坛价600,20M的楼主这么纠结,值得么

这东西不方便运输 运费也会不少 所以倾向于在本地找一个

网友C:
搞单片机.有20M也足够用了.

网友D:
买个USB示波器吧,50M采样率,双通道,才只要230块钱。不用欠人情,也不用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单片机.有20M也足够用了.

是个好消息 呵呵 我估计自己往这方面玩为主
没信心搞电路板维修 虽然留了些电子垃圾还没扔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USB示波器吧,50M采样率,双通道,才只要230块钱。不用欠人情,也不用纠结。 ...

请给多些提示 谢谢
发站短也行

网友E:
论带宽,20M确实可以应用大部分场合,问题是这个参数的示波器,基本上附加的各类功能估计也是比较惨的,
比如存储深度,触发方式,显示屏的数据宽度等等
看你的实际需求,如果需要一定的存储深度的话,估计就很难受了,比如用惯了1M的存储深度,再去看2.5K的,就非常不方便了,想看个数据,基本上只能看一个开头
之前一直在用普源的型号,最近收了一个泰克的1002,用起来很不爽,估计后面还得换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买个USB示波器吧,50M采样率,双通道,才只要230块钱。不用欠人情,也不用纠结。 ...

楼主说的应该是20M带宽,20M带宽一般有200M的采样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论带宽,20M确实可以应用大部分场合,问题是这个参数的示波器,基本上附加的各类功能估计也是比较惨的,
比 ...

20M大多是模拟机  这类机子存储深度我还真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的应该是20M带宽,20M带宽一般有200M的采样率。

20M 最老的那种模拟机

最小分辨率是0.5 uS ,不知道这么计算有没有错?

网友G:
引用 楼主:
20M 最老的那种模拟机

最小分辨率是0.5 uS ,不知道这么计算有没有错?

模拟示波器没有分辨率一说,也没采样深度的概念。
20M带宽是说观察20M的标准正弦波的时候,其幅值已经减小到了真实幅值的0.707倍。

网友:
不知道你的用途和预算,我是自打有的数字示波器后就再也没有使用过模拟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20M 最老的那种模拟机

最小分辨率是0.5 uS ,不知道这么计算有没有错?

示波器最低60mhz,1gsps起步,二手几百一个。还能勉强看看200mhz的信号(虽说衰减得不像样子了)。再低的就是玩具级了,不堪重用,除非你以后不打算搞电子。好歹得能看100mhz信号吧(起步频率了)。要不然买来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模拟示波器没有分辨率一说,也没采样深度的概念。
20M带宽是说观察20M的标准正弦波的时候,其幅值已经减 ...

应该是我搞混了概念     0.5 是最小周期?

衰减问题机器上显示的时候会有补偿校正吗   还是需要手动调节旋钮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H:
示波器最低60mhz,1gsps起步,二手几百一个。还能勉强看看200mhz的信号(虽说衰减得不像样子了)。再低的 ...

我还真不懂

看很多老的机器 从10M 到60M都有  可能以前的电路工作频率都不高

电视机老早就有了吧,电视机上某些部分电路的频率也不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我搞混了概念     0.5 是最小周期?

衰减问题机器上显示的时候会有补偿校正吗   还是需要手动调 ...

你说的最小周期是指模拟示波器的最小时基档位吧?不是像你说的这样计算的。没什么特定关系。但越高带宽的,最小时基肯定也越小。
如果能矫正的话,高带宽示波器就没人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真不懂

看很多老的机器 从10M 到60M都有  可能以前的电路工作频率都不高

不要考虑模拟的。

网友I:
主要是看用来做什么,搞普通维修20M够了做开发的话100M2GSa/s起步吧不然很多异常信号抓不到

网友J:
20M的模拟示波器不能把显示页面STOP后,再拉开来观察细节。调试单片机用起来会生不如死。要调试单片机之类的建议1000多的示波器+逻辑分析仪(可以买20多的的山寨saleae或金沙滩的逻辑分析仪)
说下我在示波器上的使用体验
1》开始工作时那是还是泰克几K的存储深度的示波器1xxx系列吧。看IIC或UART波形拉开来就看不到了
2》后来以公司名义申请了普元的1000多的,60M的那款经典示波器(型号忘了)。1M存储深度,第一次体验到可以把波形拉开来看,爽!
3》工作了2年后自己买了个鼎阳的1000多的示波器,主要的问题是旋钮不好用,容易跳很多或倒退的那种。不过还是用这个示波器解决了不少问题。
4》后来寻思着换个示波器,当时在38hot论坛上蹲点,看有人出泰克的MSO系列示波器,说同事送的,买来3万多,9成新出6千,当时也心动了,打算下手。另外还在看普元的2074示波器。这2个示波器都是2通道的。
后来看到麦科信推出1款4通道平板示波器,我应该是第3或第4批的用户,那时只需要1500左右,送一些总线解码的License。当时这个机器拔掉示波器使用电池供电时,触摸屏会不灵,后来厂家让大家寄回去
免费升级了触摸屏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一直在用这个示波器,这个示波器连上wifi,直接在电脑上通过FTP登入查看保存的波形编辑文章很方便。不再想用原来插U盘拷波形或插USB线连上位机的方式了。当时没买内置的电池
自己拿一个电池包用2串或3串的电池做个插头给示波器供电就可以使用了,便携+与市电隔彻底隔离。
     关于示波器我认为偏向于数字类仪器,所以新的示波器因为ADC芯片和处理芯片的性价比变高,新出的机器比老掉牙的机器要好用,价格也低。相反万用表偏向于模拟类仪器,尤其是台式的多位万用表。
比如6位半以上的万用表新的更多的是在显示和接口方面做了改进。精度等比20多年年的可能还退步了。我手上买的不知几手的K2000表,20多年前的设计,使用LT1000系列基准,内部可以插扩展卡。性能和功能上还是比现在
大多数的万用表强。2000次的采样率(这个只能通过串口或GBIO之类的线用命令读取)指标也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20M的模拟示波器不能把显示页面STOP后,再拉开来观察细节。调试单片机用起来会生不如死。要调试单片机之类 ...

非常感谢!  正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主要是看用来做什么,搞普通维修20M够了做开发的话100M2GSa/s起步吧不然很多异常信号抓不到 ...

你好!
是不是现在 搞开发用的电信号 频率都很高? 普通的STM32 好象都有72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20M的模拟示波器不能把显示页面STOP后,再拉开来观察细节。调试单片机用起来会生不如死。要调试单片机之类 ...

很有帮助    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好!
是不是现在 搞开发用的电信号 频率都很高? 普通的STM32 好象都有72M了

做开发经常有异常信号的情况,采样率低了很难捕捉

网友:
带宽还是采样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开发经常有异常信号的情况,采样率低了很难捕捉

仔细想了下   我去玩搞开发的可能性非常低
本来知识储备就严重不足

拆些报废的故障电器  折腾折腾倒是很有可能    : )
反正没有压力   修不好就直接扔了

网友K:
不用纠结了,买个普源24M存储深度,100M带宽,1G采样,价格1.5K,不过AD芯片应该是超频的,也无所谓,没钱只能如此了。有钱的话再说。

网友L:
我准备买个这个玩玩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amp;_u=t2dmg8j26111

最早是这个工作室出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然后上面那家合作,改进了一下外壳,贵了一点点我觉得没啥问题
不过是单通道的,搞维修的老哥可能觉得可以
搞电子的还是起码双通道的才行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准备买个这个玩玩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13528086582&spm=a1z0k.6846577.1997985097.d4 ...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20o.1000855.1998025129.1.1aa835efegos3l&pvid=0ac3b6f6-a1e6-48eb-badd-6273e2f90800&pos=1&acm=03054.1003.1.2768562&id=615031209124&scm=1007.16862.95220.23864_0_0&utparam=%7B%22x_hestia_source%22:%2223864%22,%22x_object_type%22:%22item%22,%22x_mt%22:0,%22x_src%22:%2223864%22,%22x_pos%22:1,%22x_pvid%22:%220ac3b6f6-a1e6-48eb-badd-6273e2f90800%22,%22x_object_id%22:615031209124%7D
那这个,是啥关系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M: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20o.1000855.1998025129.1.1aa835efegos3l&pvid=0ac3b6f6-a1e6 ...

这个口碑很辣鸡
我在B站看一个用户义愤填膺讲的
这个是FNIRSI自己开发的,EEVBLOG有测评,这东西8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用纠结了,买个普源24M存储深度,100M带宽,1G采样,价格1.5K,不过AD芯片应该是超频的,也无所谓,没钱 ...

不是资深爱好者 更不是专业电工 : )    没那么多预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准备买个这个玩玩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13528086582&spm=a1z0k.6846577.1997985097.d4 ...

厉害了!真有人在搞示波器开发

现在STM32/ARM 性能飙升 LCD价格越来越亲民
所有仪表类产品都会出现一波大革命   :)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是资深爱好者 更不是专业电工 : )    没那么多预算

1500元要是嫌多的话,就无语了,一个示波器可以用很多年吧

做方案你要是接个单,起步不就是好多个示波器?真不懂你的逻辑

网友N:
我来说一个,低端示波器看纹波时非常不爽,测个5V的电源,档位只能调到500mv,调再低,就超出电平的测量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1500元要是嫌多的话,就无语了,一个示波器可以用很多年吧

做方案你要是接个单,起步不就是好 ...

小白一个  纯粹外行啊,不是电子行业的
单片机也学了没多久  接项目是完全不可能的

1500 不是嫌多  是嫌太多了,  可能先找个低档机练练手 : )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来说一个,低端示波器看纹波时非常不爽,测个5V的电源,档位只能调到500mv,调再低,就超出电平的测量范围 ...

低端机不至于这样吧~   你不会用的是台故障机吧?

20M淘汰机  300RMB以内还是很多的, 不乏大牌
但如果机器有毛病   再高端也是浮云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个口碑很辣鸡
我在B站看一个用户义愤填膺讲的
这个是FNIRSI自己开发的,EEVBLOG有测评,这东西8行 ...

哦,都是FNIRSI的品牌,差异这么大啊?贴牌让它重生了……我一个朋友说黄色的灵敏度太低,很多时候他用来观测小信号变化不行,所以他就没买

网友:
引用 网友M:
哦,都是FNIRSI的品牌,差异这么大啊?贴牌让它重生了……我一个朋友说黄色的灵敏度太低,很多时候他用来 ...

我给你贴个EEVBLOG的测评
dave老哥讲话还是很直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202865083680088838

网友:
引用 网友M:
哦,都是FNIRSI的品牌,差异这么大啊?贴牌让它重生了……我一个朋友说黄色的灵敏度太低,很多时候他用来 ...

刚刚那个视频下面的评论也很有意思,我就是看了评论才知道FNIRSI生产了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便携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