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个LED串联成一组,总共28组,每组可独立PWM调光,请大家推荐一个驱动方案

楼主(2020-06-09):
每个LED的最大电流是30ma,18个LED串联起来是57V左右
请大家推荐一个驱动方案,成本尽量低一些,非常感谢

网友A:
stc不是有30+路pwm的专用版本吗?上stc呗。28路pwm+1路uart控制。pwm直接控制nmos下拉就好。限流的话串电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c不是有30+路pwm的专用版本吗?上stc呗。28路pwm+1路uart控制。pwm直接控制nmos下拉就好。限流的话串电 ...

电阻限流?这样效率会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限流?这样效率会很低。

还行了,你算好电流和电压,就能控制好电阻了。要不然你就接28路pt4115之类的走pwm调光也好。不过4115耐压好像没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不是有30+路pwm的专用版本吗?上stc呗。28路pwm+1路uart控制。pwm直接控制nmos下拉就好。限流的话串电 ...

pwm好说,出60v左右的电压,有没有案推荐一下?
另外,请教一下,用uln2003做电流驱动是否是好主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pwm好说,出60v左右的电压,有没有案推荐一下?
另外,请教一下,用uln2003做电流驱动是否是好主意? ...

你自己看就行了。一定要dcdc型的,耐压一定要够

网友:
找专门的LED高压驱动芯片,还可以支持调光。

网友:
这类芯片太多了,选BOOST的就行,如LM3429(这个电流大)等,可以去TI的网站上查,有集成MOS管的。

网友:
貌似大把LED专用多串驱动芯片啊,带PWM调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