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 新版本使用最大收获outjob

楼主(2020-06-09):
ad19使用最大的收获就是outjob文件了.以前没有注意过.感觉非常好.直接添加到工程,红色部分改成项目下的文件(schdoc和pcbdoc)点击,选择下拉箭头选中自己项目,双击打开加入的outjob文件,点右侧的生产内容即可. PDF 3d 需要点击信任和点击空白区域.(点击附件无反应.火狐浏览器,上传不了附件)

楼主:
360浏览器确可以

网友:
很早的版本就有了,又不是19专用的。

网友:
是的,蛮方便,设置一次,后面就不用改了。

网友A:
16以上版本在拼板时粘贴过去的泪滴会被自动清除掉

网友:
10就有了

网友:
早就有了

网友:
各位小心给别人钓鱼了,公司已接到无数电话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6以上版本在拼板时粘贴过去的泪滴会被自动清除掉

AD16亲测,复制PCB拼板的确会丢失泪滴,差点导致一场量产事故,果断弃用了。

我现在退到AD1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16亲测,复制PCB拼板的确会丢失泪滴,差点导致一场量产事故,果断弃用了。

我现在退到AD15了。

你公司名是什么?我律师函准备好了,就等你公司名和地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D16亲测,复制PCB拼板的确会丢失泪滴,差点导致一场量产事故,果断弃用了。

我现在退到AD15了。

可以在工程中新建一个PCB文档,然后使用拼版阵列!

网友:
AD这种垃圾就不要用了,我们公司不用这个软件,都收到他家的法务函,感觉是想钱想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工程中新建一个PCB文档,然后使用拼版阵列!

拼板后泪滴一样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