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IO口输出PWM时哪个寄存器可以读出PWM是高还是低?

楼主(2020-06-09):
如题 ,STM32的IO口比如PA0输出PWM,通过什么寄存器可以读PA0当前是高还是低?
之前通过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        可以读,不过好像不太稳定,有时候读不出来。
多谢!

网友A:
按我的想法 你可以读一下cnt,然后和比较值 比较一下,就知道高或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我的想法 你可以读一下cnt,然后和比较值 比较一下,就知道高或低了。

有道理,谢谢,多了一个办法

网友:
把io设为输入,是可以读的吧。不稳定是正常的,因为pwm会一直高低跳变。

网友:
GPIO_ReadoutputDataBit试试

网友:
IDR寄存器可以直接读。

楼主:
谢谢楼上所有人,问题解决,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 可以读PWM状态,之前的问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误导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