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IAR STM32 断点mcu无法停止

楼主(2020-06-09):
请教大伙一个问题:

环境: IAR SMT32F103 Jlink

每次我进入调试,打断点mcu都不会停止运行,直接复位,有木有大侠指点下?

谢谢~

网友:
JLink 破解版,经常断点异常。
换个JLINK 确定是否是此问题,还是 你本身的板卡问题

网友A:
将编译器所有的优化都给关闭后再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编译器所有的优化都给关闭后再试看看。

编译器优化选项默认关闭的

网友:
直观看还未到断点就复位了

网友:
你不会看门狗还在开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