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 沙箱 多开 百度网盘 实现增速

楼主(2020-06-09):
安装沙箱软件 firejail 和 百度网盘 官方 Linux 版本,通过沙箱启动网盘。(我个人喜好是先启动 sh, 再在 sh 中启动网盘。)

同样的方法可以同时登录多个窗口(同一个帐号,也可以不同)。

沙箱跟 --overlay-tmpfs 参数后,写当前分区不会保存,其它分区也没法访问,但可以访问 /tmp 目录,
通过 mount --bind /mnt/TT/tttt /tmp/tttt/ 命令把其它分区的目录映射到 /tmp 目录,
下载的时候,网盘默认下载路径选择 /tmp/tttt/ 就可以了。

不同窗口下载不同内容,这样整体下载的时间就缩短了。

右下角的窗口和下载无关,是生成随机文件,上传网盘耗尽网盘免费空间的脚本工具,这么做是因为我讨厌百度。
脚本 fxxk_bd.sh 内容如下:(首次运行前先执行 pip install bypy --user 安装第三方网盘工具,重新运行注意修改 CNT 初始值,避免重复。)

#!/bin/bash
CNT=0
while true; do
    echo "----------- $CNT -----------"
    dd if=/dev/urandom of=bd$CNT.img bs=10M count=100
    ~/.local/bin/bypy upload bd$CNT.img -v
    rm bd$CNT.img
    CNT=$((CNT+1))
    sleep 1
done

网友:
楼主,实话告诉你,你很牛逼,一个人群殴一群人。

网友:
叼炸天了

网友A:
实在要用,我都是拼夕夕0.3元租一个用几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要用,我都是拼夕夕0.3元租一个用几个小时

用沙箱另一个好处是防止国产软件做恶,不用沙箱我不太敢直接运行国产软件。。。

我本来在手机上已经花了一宿时间下载了所有视频的流畅版本,没想到是 ts 碎文件,用 ffmpeg 合并也不顺畅,感觉是百度故意整的非标格式。。。
Android 手机,我平时不用的软件会用工具锁起来不允许运行,对比了下百度网盘,只要没锁,没下载任务手机也很卡,温度很高。。。

讨厌百度,所以哪怕一分钱都不想给,间接也不可以。。。

网友B:
android手机的啥工具能完全锁住a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droid手机的啥工具能完全锁住app?

App Quarantine (要 root)

网友C:
xface,好久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xface,好久不用了!

xfce, 沒有 a, 我用了 7、8 年了,簡單好用。。。
(xubuntu 的不好用,各種問題,譬如窗口右下角很難拖動。我用的是 Gentoo,系統也從來不用換,滾動升級。。。)

网友(2020-11-05):
都是牛人啊

网友:
上莫站,你用的是linux系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