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owdsupply开源的Inkplate6寸墨水屏,ESP32直驱资料

楼主(2020-06-09):
本贴引用自Crowdsupply
ref:
1:开源网站网页
https://www.crowdsupply.com/e-radionica/inkplate-6
2:Github工程文件
https://github.com/e-radionicacom
图片

简介翻译部分:
ESP32 WROVER 模块
双核/8Mb RAM/4MB FLASH/ WIFI AND 蓝牙4.0BLE

参数:
6寸 800x600
低功耗模式25uA
WIFI/电池可充电/3个触摸按键/sd卡槽

另外提到了屏幕是Kindle 的屏幕//makes this six-inch e-paper display – recycled from a Kindle e-reader – incredibly easy to control

网友A:
这个好漂亮哈
我把他的程序也硬件上传上来

网友:
大一点的墨水瓶价格实在太贵了,家境贫寒玩不起啊

网友B:
有没有实惠的6寸屏资源?

网友:
这玩意太贵了点,假货宝上220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实惠的6寸屏资源?

kindle x 咪咕  中国移动和kindle联名的电子书,6寸墨水屏。
最近在清库存,RMB468。 7月开始连续100天,手机上使用咪咕阅读15分钟全额返现。
如果对打卡没有信心或嫌麻烦。可以等到7月在咸鱼收翻车党的,或等打卡返现结束收羊毛党的。

网友:
如果能导入书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实惠的6寸屏资源?

微雪有一款,198元,觉得怎么样,6寸,800*600分辨率,16级灰度,全局刷新小于1少,就是驱动麻烦点。

网友D:
ED060SC4是6寸的800*600墨水屏,淘宝上在70元左右,它是老款kindle使用的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D:
ED060SC4是6寸的800*600墨水屏,淘宝上在70元左右,它是老款kindle使用的屏幕

如果这个可以驱动的话就很实惠了。

网友E:
问题是屏太贵啊!!便宜的小尺寸彩屏一抓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ED060SC4是6寸的800*600墨水屏,淘宝上在70元左右,它是老款kindle使用的屏幕

刚刚去淘宝逛了一圈,价格确实不错。6寸yes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刚刚去淘宝逛了一圈,价格确实不错。6寸yes

和开源硬件兼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题是屏太贵啊!!便宜的小尺寸彩屏一抓一大把。。。

看应用!不刷新显示完全不耗电(图像一直保持最后显示的状态)。心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开源硬件兼容吗

菜都摆上了,味道要自己尝

网友:
引用 网友C:
kindle x 咪咕  中国移动和kindle联名的电子书,6寸墨水屏。
最近在清库存,RMB468。 7月开始连续100天, ...

拿来拆机是不是太糟蹋东西了?

网友:
不同批次的参数可能不一样,没有原厂支持,就怕翻车

网友:
和在微雪上买2.13的墨水屏不在一个级别上,这个的也太干净了。还是说是我这边的代码不够好。

网友:
墨水屏怎么防止刷新黑闪?

网友G:
墨水屏做电子价签其实是挺好的,就是这屏成本太高了。

网友H:
以后有空研究一下把几块屏幕拼起来显示,现在大尺寸的水墨屏还是太贵了

网友:
每个批次的波形文件与VCOM电压都不一样。这个都是屏厂提供的,如果自己调的话会很麻烦。

网友:
我也在找6-7寸的水墨屏,要货源稳定,价格还不错;

网友:
nook2 的墨水屏跟Kindle 型号一样不?
nook2的屏幕怎么驱动啊

网友I:
效果看起来很不错,价格方面要是合适的话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效果看起来很不错,价格方面要是合适的话就好了

这个就要看分论坛的坛主有没有想法了,个人玩价格肯定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后有空研究一下把几块屏幕拼起来显示,现在大尺寸的水墨屏还是太贵了

感觉方向错了,要么玩大屏,要么玩小屏,yao么都取消掉玩网页。几块屏幕拼起来是什么意思?汽车控制台么,空调/娱乐/时间/导航全部分开? 但是现在高级货的屏幕都是一整块大长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墨水屏做电子价签其实是挺好的,就是这屏成本太高了。

我看到的电子物价标签都是用纽扣电池+段码做的,看起来相当的高大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的电子物价标签都是用纽扣电池+段码做的,看起来相当的高大上

我在咸鱼买了电子标签。
还没开玩。

不干净应该是屏的问题,局刷不干净,定期要进行全刷。
用1代的Kindle paper while,局刷就有残留,不干净。

网友:
感谢分享的资料,墨水瓶做需要节电同时不需要很快刷新的产品很有优势

网友J:
大佬们请问 esp32 工作功耗大概多少?  可以低功耗保持连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大佬们请问 esp32 工作功耗大概多少?  可以低功耗保持连接吗?

低功耗连接电流在mA级。想长连接的话勉强可以接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连接电流在mA级。想长连接的话勉强可以接受了。

大佬请问下,这种低功耗,又保持wifi连接的相关资料,应该搜啥关键字? DTIM 吗?

网友:
6寸用起来有点小,kindle落灰多年,我想搞个8寸左右的看PDF,可惜太贵,如果有祼屏DIY一个倒是不错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C:
kindle x 咪咕  中国移动和kindle联名的电子书,6寸墨水屏。
最近在清库存,RMB468。 7月开始连续100天, ...

打卡多少天还送阅读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打卡多少天还送阅读器?

这是对赌,吸引人购买,先付款买,打卡完成后返现,如果有哪天忘了,就结束了。
商家是考虑过打卡成功的概率的,据说成功率不足30%。
另外像jd电子书,平时卖400+,打开返现之接卖900+,像这种简直是稳稳地狠狠地割韭菜

网友(2020-10-04):
打卡,mark一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C:
kindle x 咪咕  中国移动和kindle联名的电子书,6寸墨水屏。
最近在清库存,RMB468。 7月开始连续100天, ...

请问是全新的吗?有淘宝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对赌,吸引人购买,先付款买,打卡完成后返现,如果有哪天忘了,就结束了。
商家是考虑过打卡成功的 ...

哈哈,我已安全下车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是全新的吗?有淘宝链接吗?

现在已经打卡结束了,咸鱼上有大量出货的。

网友M(2020-11-04):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漂亮哈
我把他的程序也硬件上传上来

前辈,打扰一下,在论坛看到你前段时间做了一个墨水屏的项目,刚好我最近也在学着玩一下,但显示汉字的时候有很大的颗粒感,能请问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吗?是与取模有关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前辈,打扰一下,在论坛看到你前段时间做了一个墨水屏的项目,刚好我最近也在学着玩一下,但显示汉字的时 ...

想抗锯齿,只能是灰度屏+抗锯齿算法。
大概意思就是在这种过度的地方,用灰度的像素来作为过度,从视觉看起来平滑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抗锯齿,只能是灰度屏+抗锯齿算法。
大概意思就是在这种过度的地方,用灰度的像素来作为过度,从视觉看 ...

好的,谢谢大佬分享经验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想抗锯齿,只能是灰度屏+抗锯齿算法。
大概意思就是在这种过度的地方,用灰度的像素来作为过度,从视觉看 ...

前辈您好,再请教一下,2灰度屏的是不是做不了抗锯齿,是不是需要4灰度或者16灰度屏才行?第一张这张效果图好像就是用到这个2灰度屏,是不是2灰度屏经过特殊处理比如说抗锯齿算法也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抗锯齿效果?有空的话望大佬可以解答,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前辈您好,再请教一下,2灰度屏的是不是做不了抗锯齿,是不是需要4灰度或者16灰度屏才行?第一张这张效果 ...

分辨率够高也可以自然抗锯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够高也可以自然抗锯齿了

万分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2020-12-11):
看上去确实漂亮

网友(2021-05-27):
真的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