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器件?(6-76CL LF507)

楼主(2020-06-10):
同事拿来,不知道从哪里搞到。

这是什么器件?(6-76CL LF507)

参数是什么?

在哪里能买到?

网友A:
量一下不同温度下的电阻,电容,电感,单向导电什么的,可能是PTC或者NTC之类的,图标貌似是little fuse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不同温度下的电阻,电容,电感,单向导电什么的,可能是PTC或者NTC之类的,图标貌似是little fuse 的 ...

测量电阻是0欧姆,也许是坏的。
看标志是Littlelfuse的,但是在他的网站 https://www.littelfuse.com 没有找到,也许是搜索的方法不对。

网友A:
加热再测一下,可能是p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再测一下,可能是ptc

我用1V电源,给他两端通电,我的电源最大5A,他把电源拉成0V,电流达到了5A.稍后我用打火机烧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再测一下,可能是ptc

1 电源调到1V,
2 接上这个器件
3 电压显示0V,电流显示大概5A

用450℃的热风枪吹一会。

电压显示0V不变,电流显示大概5A,没有变化。

也许这个件是坏的。

网友B:
我找到个看着差不多的
https://www.aliexpress.com/item/32911088326.html

官网上搜索AK6是TVS二极管

网友:
https://www.littelfuse.com/products/tvs-diodes/leaded/ak6.aspx

补个官网链接,应该是同一个东西不同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找到个看着差不多的
https://www.aliexpress.com/item/32911088326.html

感谢,差不多就是这个,那么,这个器件是TVS?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差不多就是这个,那么,这个器件是TVS?

8楼有官网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