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V2 和STLINK V3有什么分别?

楼主(2020-06-10):
某宝V3也不贵,百来元,看了下,V3是可以给目标板供电的,V2不行,还有速度会快一点,其他就不知了。。。

网友:
是不是旧软件不支持v3

网友:
一直在用V2,没用过V3?好像V2的驱动 ,V3用不了?

网友:
100多只能买到V3Mini吧?

网友:
v3 MINI  发烫的厉害 一会就回过温死机

网友:
一直用10元的山上stlinkv2,可以输出3V 5V供电挺好的. 虽然偶尔坏掉一个.

正版v2的以前也有用,就是体积比较大还要接入一个电压给他不方便.

网友A:
最近转用V3的,比V2稳定,速度明显比V2快,建议早点转V3吧,因为新出的G4芯片已经不支持V2了

网友:
主要是速度方面,接口是高速USB2.0

网友:
v3 MINI,还没开始用的说

网友:
有个V3正常版,设计的有点吃不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转用V3的,比V2稳定,速度明显比V2快,建议早点转V3吧,因为新出的G4芯片已经不支持V2了 ...

乱说的吧,用V2给G431下载有几百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乱说的吧,用V2给G431下载有几百次了。

也可能是我记错了,我测试一下再来回复

网友:
刚入手v3 MINI,非常小,区别是
V3 不支持SWIM,只有SWD接口。但是V3 似乎有I2C  SPI  CAN这些功能扩展
另外,v3 MINI 在工作时是热得发烫

网友:
v2.1似乎也不支持swim

网友:
我也买了个v3mini,按照官方给的3d文件打印了一个外壳,挺不错的,还能直接接串口,蛮方便的。

网友:
使用V3MINI用SWD下载,不改造,板卡需要外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