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OV2640的BGA托盘缺角是否代表G6引脚(已解决是G6)

楼主(2020-06-10):
小弟买了一些OV2640传感器,因为以前没弄过BGA的芯片,到手后一看就懵逼了。按我的理解,一般托盘缺脚的方向应该是代表的第一个引脚吧,但OV2640托盘缺角方向和规格书A1角方向是反的,而且规格书上没有写包装方向,现在请教下用过的大佬确认下,这个托盘缺角是否代表的G6?

网友A:
赶紧打电话给你的供应商确定一下

网友B:
看托盘对Pin1,这是什么操作......托盘的缺角为啥要代表对着pin1

网友C:
参考wxyz abcd就可以了,对下D行的锡球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wxyz abcd就可以了,对下D行的锡球位置

开始整个人都懵了,没想到这个,确认了缺角是G6,十分感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紧打电话给你的供应商确定一下

自己爱好做点小东西而已,哪有供应商。。。淘宝上买的卖家自己也不太清楚。。。几十块钱的东西也不好要别人提供详细的技术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托盘对Pin1,这是什么操作......托盘的缺角为啥要代表对着pin1

话说规格书上没有说明,那应该理解为缺角对哪个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