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p3421的ADC,读出的数值不准的问题,谢谢。

楼主(2020-06-10):
1、pt100测温,桥电路。
2、用的mcp3421,配置的18位adc,3.75sps。
3、遇到的问题,举例:28度的时候,ADC读出的值,和我台表测的VIN+ VIN-之间的电压基本一致,但是到了30度  31度 32度的时候,adc读出的值是79.6mv,但是台表测到的值是76mv,然后温度就计算错了。
4、我已经把保护的tvs 之类的都去掉,还是一样的问题。
5、我拆了个别人做的模块,一样的方案,显示的温度很准,不知道是软件处理,还是ADC读出的值就很准。。。

/*************************************************************/
现在新的问题:
1、我把PGA=1,配置为PGA=8,200度以下,ADC读出来的值,和台表测的值一样。
2、200度以上就有问题,比如200度的时候,adc芯片的vin+=145mv,vin-=13.6mv,adc两端之间的差值=145mv-13.6mv=131.4mv,131.4*8=1051mv,然后ADC输出的值满量程了,18位的adc,满量程,除掉符号位,是2的17次方=131072,满量程是2.048V了,实际上输入131.4mv 放大8倍是1051mv,没有满量程啊,不知道为啥。

3、我把pt100换成3.01k电阻,PGA=1,ADC输入是1.25v左右,ADC的输出就满量程了,可是mcp3421手册上说2.048才满量程啊。

谁用过这个芯片?指点下,谢谢。

网友:
对比下你的和别人的不同温度下的模拟电压值,看下差别

网友A:
先测量一下不同温度下的模拟电压和理论值符不符。如果模拟电压和理论值符合。ADC的采样值不用换算成电压,直接看LSB值对不对,再看ADC的线性对不对。如果ADC的原始值有偏差,线性没问题, 大不了从新校准一下就行。

网友:
便宜的大牌16位ADC.

网友:
我觉得看重复性怎么样。好多测量都需要校准的。直出的数据总会有偏差的。

网友:
建议,先换算成电阻,用电阻箱看电阻是否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一下不同温度下的模拟电压和理论值符不符。如果模拟电压和理论值符合。ADC的采样值不用换算成电压, ...

搞好了,我把ADC芯片里面的PGA从1改成8,最后出来的数值再除以8,就好了。

网友B:
D2在这里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C:
这个不用每台都校准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用每台都校准的吗?

现在还不是校准的问题,是输入没有满量程,输出值就满量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2在这里是做什么用的

D2是我抄来的,我也没搞懂。

楼主:
问题已解决:
1、在某些温度下,adc读回来的值比台表测得大,我把pga=1,改为pga=8,解决。
2、输入超过1.024V后,输出满量程,是因为iic总线用光耦隔离了,iic驱动写的不够好,修改后,解决问题。

现在用pt100电阻箱接上去测试,有0.5度 ,1度的误差,在0度校准后,其他温度又有偏差,暂时先这样吧,谢谢大家了。

网友D:
拿这款芯片做过电流电压表,也是出现类似问题,还没找出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这款芯片做过电流电压表,也是出现类似问题,还没找出问题所在?

你是啥问题?

网友D:
读数不准,感觉误差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读数不准,感觉误差大

我测的是读的数据和台表测的值,差0.3  0.4mv以内。

网友E:
正在用这个芯片做电压表头, 采数是准的。但是前端运放输出不准,正在想怎么解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在用这个芯片做电压表头, 采数是准的。但是前端运放输出不准,正在想怎么解准 ...

不是有PGA么?你还加了运放?

网友:
运放做电压跟随器的。起着调节一下 输入阻抗。

网友F:
量下基准源准不?TL431输出电容10uf有点大,可能造成TL431输出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量下基准源准不?TL431输出电容10uf有点大,可能造成TL431输出不准!

好的,我再测下,这个电路时间长了了,摸起来热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