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透明零件盒比较小的,可以上墙又能随意堆叠?

楼主(2020-06-10):
一定要是抽屉式,透明很重要,不用花时间去写标签里面是什么。
又需要能堆叠组合层数,而且还能挂墙固定的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那种一个个小抽屉直接滑轨组合的一般不能直接挂墙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7385961.1997985097.d4918997.1165257bpfFJqV&id=54712127947 ...

是啊,我目前也只找到这种类似

网友B:
大家一起找一下,哪些收纳盒好用。目前用离心管收纳小芯片比较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一起找一下,哪些收纳盒好用。目前用离心管收纳小芯片比较舒服

可惜容易产生静电

网友:
我后来发现一次性塑料餐盒才是最好用的.哈哈哈

网友C:
我用小孩玩积木的透明盒,上下两层,格子大小也很合适,另外可盒子由挡板组成,可自由搭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小孩玩积木的透明盒,上下两层,格子大小也很合适,另外可盒子由挡板组成,可自由搭配。 ...

有链接发一下吗

网友D:
我之前也买过抽屉式的,后来发现朋友用透明塑料盒更方便,尤其用的时候可以任意抽取一部分,用完了放回去,堆叠非常随意.
这种盒子3元一个,封闭性非常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也买过抽屉式的,后来发现朋友用透明塑料盒更方便,尤其用的时候可以任意抽取一部分,用完了放回去,堆叠 ...

你这个盒子感觉尺寸好大,长宽高是多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盒子感觉尺寸好大,长宽高是多少的

9.2*3.8*3.0cm
尺寸大点好,因为好多IC和模块也挺大的,统一的盒子方便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也买过抽屉式的,后来发现朋友用透明塑料盒更方便,尤其用的时候可以任意抽取一部分,用完了放回去,堆叠 ...

这种不行,上不了墙,而且没办法组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9.2*3.8*3.0cm
尺寸大点好,因为好多IC和模块也挺大的,统一的盒子方便管理

这个尺寸不大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尺寸不大对吧

改正9.2*6.8*3.0cm,淘宝卖家标错了,我直接复制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