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封装奇怪的芯片,见多识广的坛友给介绍一下吧

楼主(2020-06-10):
芯片出来一根线跟其他板子通信,只有一根信号线和一根地线,没有其他的信号了。
通信的电平就是5V,但不是常见的DS18B20那种单总线,波形看上去也不是串口,因为没有找到明确的起始位和停止位,频率大概100K,有人知道这个芯片是啥芯片,那个通信线是啥协议吗?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曼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曼码。

使用逻辑分析仪看数据,最小的跳变时间是5us,但是有很多持续几十微秒都没有跳变,曼码应该是会周期性跳变的吧。

网友B:
附件这份专利文件里说这个 IC 是一个 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件这份专利文件里说这个 IC 是一个 CPU

看不懂,貌似是个说明书,不过器件应该是这个,是个mcu之类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使用逻辑分析仪看数据,最小的跳变时间是5us,但是有很多持续几十微秒都没有跳变,曼码应该是会周期性跳 ...

man码也可以不跳啊。不传数据跳个毛。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n码也可以不跳啊。不传数据跳个毛。

有时候持续高电平,有时候持续低电平,曼码只是听说,从来没用过。金沙滩的逻辑分析仪有曼码的解析功能,我试试看
楼上神仙的那个文档很牛逼,介绍的可能是这个芯片,应该是个MCU或者ROM之类的东西。
现在就是要找这个通信总线是个啥协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