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将 北极星 Qspi FLASH 更换为32M的想法

楼主(2020-06-10):
打算用北极星做一个产品,配10寸 TFT屏。
因为考虑以后的代码可能比较大,于是考虑下面的架构

1. QSPI flash枚举成U盘,+文件系统。
2. 程序代码以BIN文件的形式 存储在文件系统中。同时相关的UI,配置文件也打算存储在QSPI falsh。
3. 上电BOOT读取 QSPI falsh中的Bin并完成解密工作。将程序复制到RAM中,并对该区域RAM加MPU保护。跳转执行。
4. 调试的时候 直接将程序下载到RAM中。

目前北极星 上面的 QSPI flash W25Q64 JVS才8M  ,反而另外一个date flash  W25Q256 FV有32M byte.  date flash的位置是单线SPI,速度慢不少。
于是有想法,直接将W25Q256 FV焊接到QSPI 的位置,date flash就不需要了。这样既有了更高的速度,也节省了IO。
1. 对比封装和引脚 没有问题。
2.  数据手册发现W25Q256 FV 支持QSPI,XIP  只是速度相对W25Q64 JVS稍微慢一点。

不知道大家感觉上面的想法如何。

网友:
两种spi不太兼容。。指令不太一样。

楼主:
我只是更换 flash 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