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编译生成的bin文件如何实现自动修改文件名

楼主(2020-06-10):
比如:代码中定义了版本号 #define  VERSION   (1.01)
能不能实现编译生成的bin文件直接 就是 stm32_1.01.bin 这种命名方式;
而不需要在c文件版本号修改的请况下,每次编译完成后都手动重命名bin文件;

网友A:
写个bat处理,keil编译时自动调用就可以了...keil可以调用用户命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个bat处理,keil编译时自动调用就可以了...keil可以调用用户命令的

bat可以获取到代码里的版本号吗

网友B:
直接支持目前没有,但Post-Build可以自由发挥。我刚试写了个Py脚本:

from shutil import copyfile

if __name__ == "__main__":
    version = ""
    with open("HeadFile.h", 'r') as file:
        cnt = 0
        while(True):
            one_line: str = file.readline()
            cnt += 1
            if one_line == "" or cnt > 50:
                break
            else:
                if "VERSION" in one_line:
                    version = one_line.split("(")
                    version = version[1][:4]
    if version != "":
        copyfile("BinFileName.bin", "BinFileName_%s.bin"%version)

编辑说明:增加示例代码

网友:
一天发布一个版本, 改个文件名字也就几秒钟的时间的吧

网友:
学习下。这种功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支持目前没有,但Post-Build可以自由发挥。我刚试写了个Py脚本:

非常感谢,思路看明白了;
主要是通过脚本从HeadFile.h中检索出“VERSION”字符串,然后就可以重命名bin文件了;
不过需要安装python环境吧,我看看尝试用bat重写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思路看明白了;
主要是通过脚本从HeadFile.h中检索出“VERSION”字符串,然后就可以重命名bin ...

用bat也可以读写文件...
试试看吧...百度"bat读写文件"蛮多资料出来的...
改文件名更简单了...
写好bat后,在keil  Options->User, "Run user Programs After Build/Rebuild" 下勾选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