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坛友知道这是个什么器件啊?(高压的倍压整流管)

楼主(2020-06-10):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楼主:
应该是二极管了

网友A:
可能是二极管,见过类似,但颜色不同。
倍压整流?

网友:
能看看外围电路不?最好能看到PCB走线。 有实物量一下电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二极管,见过类似,但颜色不同。
倍压整流?

卧槽,nb啊,看来是用过的啊。就是个高压的倍压整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卧槽,nb啊,看来是用过的啊。就是个高压的倍压整流

没用过。看你管子上的黑点排列,周围还有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