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开源一套创业期间做的无人机飞控软件栈之PC地面站

楼主(2020-06-10):
RT。
背景详见:开源背景说明
代码仓库:https://github.com/roger-zhao/Amobss-PC-GCS
发布版本试用:https://github.com/roger-zhao/Amobss-PC-GCS/releases/tag/v0.1
抱歉,由于时间仓促,本来打算把代码及改动做个截图解析,看来够呛,后面有时间可以补上

注:代码仓库MS合并归档的时候有点bug,丢失了一个小按钮组件,见下图,感兴趣自行编译开发的可以自己补上,难度不大。。。 :

网友:
哈哈,终于等到了

网友A:
一般这种地面站的用途是什么?

网友:
赞楼主的开源,如果能有人一起把软件继续迭代下去,就真的造福后代了

网友B:
试了一下,工程貌似不完整,缺少ExtLib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地面站的用途是什么?

飞行路线规划设置,估计主要用于农业应用比较多如植保喷洒等,还有或者航拍、侦查之类(比如景区、湖泊等)的吧

网友:
感谢分享,前段时间刚在研究MissionPlanner,学习下大型软件的编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行路线规划设置,估计主要用于农业应用比较多如植保喷洒等,还有或者航拍、侦查之类(比如景区、湖泊等 ...

谢谢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一下,工程貌似不完整,缺少ExtLibs

环境应该是VS community 2015, .Net 4.6.1(Windows10), 归档代码中missing了几个jpg和icon,还有一个CircleButton的组件,其他的应该都ok的。SkiRadio应该是无需编译的,ExtLibs打开工程就有(其他的可能我没时间跟进了):

大概描述下地面站的一些改动/功能:
  • 界面简化
  • 针对航线管理做了大量改动(详见开源背景介绍),希望能帮到感兴趣的伙伴
    • 航区划分和分割功能(详见主界面地图的右键):划分后的航区可以单独生成自动航线
    • 避障点录入和自动航线避障功能
    • 预设起飞降落避障功能
    • 地图测距功能
    • 地形跟随支持
    • Google地图纠偏功能
    • 航线一键反向(起点和终点互换)
    • 自动航线方面:1. 自动航线切分(按照预估航时切分成若干个航线);2. 长航线下的返航点预设;3. 航线上下平移(避开作业区域的边界比如电线杆、大树等)
  • Bug修复

发点示例图供参考:

网友:
哇塞,赞一个,太棒了。

网友(2020-10-26):
四轴无人机接触不久
请问  这个无人机的通讯协议基本是一致的吗?
你这个地面站怎么和无人机通讯
能和大疆通讯吗

网友(2023-07-17):
谢谢提供这么好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