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马病毒专找加壳软件和加壳后的程序感染,其它执行文件却不感染

楼主(2020-06-10):
好几次了,全盘查毒查木马却找不到病毒源文件,纳闷了,高人帮解说下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钟院士说了,核酸检测阴性是不具备传染性得

楼主:
纳闷的是它有种族歧视,有AI了

网友:
不太信
估计是普通程序带了数字签名 容易被发现修改 所以没有动?

楼主:
不是,先看看这个

下面再详细描述一下具体情况,最好看清楚问题再发表观点
1.加壳软件使用多年,未报过毒
2.使用未被感染的加壳软件加壳程序不会报毒
3.使用已感染病毒的加壳软件加壳程序会报毒
4.需要加壳的程序直接编译出来时,少些时候会报毒,即不会100%感染病毒
5.其它经常使用的软件从未被感染过

网友A:
说反了,不是病毒专找加壳软件感染,而是加过壳的程序容易被杀毒软件报毒

楼主:
没看清问题吧?不是今天才使用加壳软件,是使用多年的加壳软件也会被感染

网友:
昨天不报病毒,不能说明今天不报病毒。
昨天不算病毒,不能说明今天不算病毒。

楼主:
杀毒软件虽然不能100%准确报毒,用来参考还可以的。同一程序,感染前后的文件,简单对比下就知道了
如果一个杀毒软件,一个程序,会不稳定到一会报毒一会不报毒,那已经不是软件问题,拜托用脑袋思考下,这是在调试单片机程序吗?

网友B:
杀毒软件免费后就没什么病毒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杀毒软件免费后就没什么病毒了吧

什么逻辑?药厂不生产药了疾病就会消失吗?

网友:
应该是病毒库升级引起的,

网友:
可能和生成的可执行程序结构有关
遇到过专门感染C#编译出的可执行程序的病毒,普通的exe却不感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反了,不是病毒专找加壳软件感染,而是加过壳的程序容易被杀毒软件报毒

是,我的net程序,混淆选项全加上,就会被,微软的杀毒报毒,删除,只能文件路径选择信任

网友:
360杀毒,就是广告机,
只能说,有比没有强。

网友:
主要还是你的XX卫士引起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加壳后没交保护费。作为混技术论坛的,应该知道数字报的病毒置信度太低

楼主:
免费版的加壳软件,怀疑360乱报毒的先仔细看下5楼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