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根线的通信总线,哪位大佬见过?

楼主(2020-06-10):
只有这一根数据线, 貌似只有发送,没有接收, 然后就是一根地线,电平是5V的.
最小的脉宽是5us左右, 最大的几十us, 这个就是完整的一组数据 ,后面紧接着重复发送了两次, 看上去并不是曼彻斯特编码.

网友A:
了解下One Wire UART

网友B:
难道不是LI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下One Wire UART

单线串口的话,每个字节应该是有一个起始位吧,这个波形第一组高电平和后面的低电平就55us了,按照一个位5us来算, 也就是11个位, 其中后面大半是低电平, 感觉没有起始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是LIN吗?

这个随便搜的, 明显不属于lin啊,这个最小脉宽5us,也就是200K,lin最大速度才20k

网友:
协议也许是非标的,协议想怎么定都行

网友:
只要接受端能识别最小脉宽,协议可以任意定, 曾经调过一个冰箱的显示模块就是用一根IO做通信。

网友C:
脉冲宽度做数据。协议可以自己定,不一定是标准协议。参考红外的玩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脉冲宽度做数据。协议可以自己定,不一定是标准协议。参考红外的玩法

之前也是做过其他的协议,各种自定硬件的,
这个拿出来问主要是因为有时候一次传输几千个位,但是呢,波形上有看不出在哪里同步的,
这种异步总线如果没有同步的话,就得有很高的时钟精度才可以,不然几千个位到后面因为时钟误差就可能数据错位了。

网友D:
单总线不仅能够单工双向
还可以多机分时复用单线
多机共用一条通讯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总线不仅能够单工双向
还可以多机分时复用单线
多机共用一条通讯线

哎,每次看到你这个头像……请私信发我,谢谢。

网友E:
开漏结构是可以双向通信的,用普通串口增加接口电路就可以做到多机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漏结构是可以双向通信的,用普通串口增加接口电路就可以做到多机通信

目前不关心单总线的硬件实现,主要是想确定总线是不是某个标准的类型
现在可以模拟这个总线,但是由于不知道电平和数据的定义,以及总线同步的位置,搞的很被动。用起来太费劲。
如果是自己定义的总线类型,里面数据表达和同步都是自定义的,就比较麻烦了,
现在连这个总线每次传输的数据是多少字节,什么数据都不知道。

网友F:
原理图  使用场景提出来 坛内高手如云 或许有人知道

网友:
lin有0x55,很容易区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总线不仅能够单工双向
还可以多机分时复用单线
多机共用一条通讯线

单工双向不就是半双工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原理图  使用场景提出来 坛内高手如云 或许有人知道

我怎么感觉这个产品是我们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不关心单总线的硬件实现,主要是想确定总线是不是某个标准的类型
现在可以模拟这个总线,但是由于不 ...

什么产品呢?

楼主:
客户给的产品 , 国外的设备 哈哈 是你们做的吗?

楼主:
用占空比表示数据的也用过,可惜这个不是,这个的占空比有十几种组合。
示波器看过,就是5V电平,所以也不是电压调制了。
估计就是串口,需要后面生成数据来验证。

网友:
消防上好想就是1根线通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怎么感觉这个产品是我们的呢?

O(∩_∩)O哈哈~,高手出现  给楼主指点迷津 就是你哦

网友:
红外遥控器的接收不就是一条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O(∩_∩)O哈哈~,高手出现  给楼主指点迷津 就是你哦

这个设备是国外的设备,生产和销售是在国外,客户自己转运回来的。不知道那位大佬是不是在国外公司就职的。
我做的这个不是仿造,只是为设备增加新的功能,客户需要一些功能,但是原厂又不鸟。
所以如果这个成功了,只会增加他们设备的销量。做不成的话,客户估计也就不会再买设备了。

网友:
也只听过One Wire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