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目前升降压dcdc方案是否有纹波噪声更好的方案?

楼主(2020-06-10):
用ltc3780 做的buck/booster 从20v升到24v,目前空载噪声/纹波 30mv,加100uh/1000uf 滤波后降到10mv 。带2A阻性负载后噪声/纹波 升到90mv,加100uh/1000uf滤波后降到38mv。

请教各位,目前升降压dcdc方案是否有纹波噪声更好的方案?

普通的单降压或单升压方案(24v输出),2-3A负载,大家见过最小噪声/纹波能到什么水平?

网友:
看看ic支持的话放几个大容量mlcc纹波立马掉到10mv以内。

网友:
滤波效果跟后面的MLCC有很大关系,高频的时候MLCC上的串联等效电感作用慢慢明显,导致效果下降,试下三端子馈通式电容器看看会不会有改进呢,村田网站上有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参考

楼主:
初步查了下dcdc 带载后纹波都会升高,目前想知道优秀的纹波应该是在什么水平?

楼主:
DCDC 高频很难滤掉,尤其是带载后噪声会更大,L-C也仅能滤掉一部分(L不可能无限大),后端的模拟稳压一般也仅对低频纹波有效,不知道下面这个链接的楼主 如果用Buck-booster做到1mv纹波,难道开关频率只有几十KHZ?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610_1.html

l-csc尽然是敏感词,只好在lc之间加个-

网友:
串磁珠,后面再用一级线性吧。真的有纹波要求的话不应该用DC-DC

网友:
 【DCDC 带载后噪声/纹波 最优数值】标题不合格。你是VIP++, 这次我帮你修改了。
    发表主题帖子,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内容
     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救命啊...
          不合格举例3: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4: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5:AVR的ADC测量   (阿莫点评:你到底是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