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华电源DH1766是否有坑?

楼主(2020-06-11):
大华电源 DH1766-1或者DH1766-2是否有什么坑呢? 准备买。
前年搞差不多半价团购的时候相信很多人已经入手,谈谈看。
功率要求不高,要求精度略高一些,可编程,最好多路。
价格最好3k一下,审批比较容易。 1w左右也可以。

备选型号:
ITECH  IT6832A
固纬 GPP 4323

后面这两者价格略高:
Yokogawa GS200
Tektronix 2280S

网友:
2280s 0.002刷新。用的很爽

网友A:
前年一开始下单了大华,价格是真香,但是我后来取消了,当时是看到不少人炸鸡了,原因这款电源保护电路设计不够完善有缺陷,调试的时候比方说给功放板供电,大的滤波电容,就很容易炸,基本上电源输出保护电路的一个可控硅炸了。买个实验室电源是希望皮实可靠些,这操作稍微不注意就炸管这个受不了,虽然这个管子自己替换下也可以,但是谁愿意老这么折腾啊。不过这款电源当时价格确实便宜,普源DP832得3K,这个才半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年一开始下单了大华,价格是真香,但是我后来取消了,当时是看到不少人炸鸡了,原因这款电源保护电路设计 ...

大电容没有放电直接怼上去导致的吧,你这操作带OVP的电源都扛不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没有放电直接怼上去导致的吧,你这操作带OVP的电源都扛不住的。

我没买这款,是其他不少买了的人反映的,同样的操作放在其他一些像顾伟啊安捷伦普源上甚至还有很老式的大华上都没这么容易炸,有一定的保护能力,就这款特别容易炸,当时看到有人分析说是保护电路一部分是通过软件控制实现的,还来不及反应那个可控硅就炸了,基本上都是这个可控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没有放电直接怼上去导致的吧,你这操作带OVP的电源都扛不住的。

也不是所有电源都扛不住,我以前自己模仿安捷伦E36系列的电源自己DIY的电源,输出接蓄电池充电,蓄电池不拆掉,直接关了电源都没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所有电源都扛不住,我以前自己模仿安捷伦E36系列的电源自己DIY的电源,输出接蓄电池充电,蓄电池不 ...

没坏那是你运气好,或者你的OVP电路根本就没效果。AG有文档明确说了,给电池充电充电时要加一个二极管避免反向灌电流。论坛版主有一台AG电源就是给蓄电池充电的时候,220V停电烧坏了。 不管软件还是硬件控制OVP的机制就是晶闸管导通来吸收外部过压。炸管子只能说明外部能量太大,超过了晶闸管的承受极限,当然也可以说大华选的管子电流参数偏低。

网友B:
给公司买呢?就不要心疼钱了,省下来的钱也到不了你口袋里。买个便宜的万一坏了,赖你头上了 个人用大华这款还是可以玩玩的,用料不俗的,升级破解以后很爽的。另外过完年回来我用来给设备供电已经连续开了4个月了,很稳定,已经成主力电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坏那是你运气好,或者你的OVP电路根本就没效果。AG有文档明确说了,给电池充电充电时要加一个二极管避 ...

设计文档的确是这么说的,但是实际上皮实的电源还是有一定的承受能力的没这么容易炸。说来说去还是这款电源设计上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文档的确是这么说的,但是实际上皮实的电源还是有一定的承受能力的没这么容易炸。说来说去还是这款电 ...

那就是大华晶闸管参数选低咯

网友C:
军工品质大华电源

触摸屏稳定可靠麦科信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军工品质大华电源

触摸屏稳定可靠麦科信示波器

国产第一品牌安泰信

华硕品质,坚如磐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所有电源都扛不住,我以前自己模仿安捷伦E36系列的电源自己DIY的电源,输出接蓄电池充电,蓄电池不 ...

设计上有OVP保护吗?或者选择的调整晶体管耐压较高?

网友:
现在在用二手的TEXIO/KENWOOD电源,要求不高,没有特殊要求,便宜又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给公司买呢?就不要心疼钱了,省下来的钱也到不了你口袋里。买个便宜的万一坏了,赖你头上了 个 ...

上边的表是34461A啊?

网友E:
进了一批爱特克斯的负载仪和电源,皮实的很,怎么弄都不死

大华的30V也太低了,起码60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了一批爱特克斯的负载仪和电源,皮实的很,怎么弄都不死

大华的30V也太低了,起码60V啊 ...

你就扯吧,上家公司基本全系艾德克斯,基本每个月都有一台维修,100W-30KW,总有一个会不定时炸鸡,垃圾的不能在垃圾了

网友F:
不建议买艾德克斯,那个旋钮基本是残废,转快了会反方向调节,转慢了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建议买艾德克斯,那个旋钮基本是残废,转快了会反方向调节,转慢了没反应  ...

我买了台二手的电子负载就是这毛病,我还以为是二手的原因。

网友:
我也买了第一批DH1766A-1,嫌麻烦没有去破解高精度功能。
每天基本上班时候都开着,用着还行。

网友:
这款大华电源 很安静,三通道 够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给公司买呢?就不要心疼钱了,省下来的钱也到不了你口袋里。买个便宜的万一坏了,赖你头上了 个 ...

等过了保修期,也想折腾一下,请问去哪里升级?

网友:
哈哈,确实是爱特克斯,确实没怎么修过,我运气比较好?至于旋钮,没怎么用过,都是直接按键的

网友H:
DH1766用了快2年了,没发现什么问题。就是感觉3A电流还是有点小了,5A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DH1766用了快2年了,没发现什么问题。就是感觉3A电流还是有点小了,5A就好了。 ...

并联可以到30V/6A,串联可以到60V/3A,平时应该够用了,只是软件设计上不人性,并联串联和norm模式的OVP,OCP是同一个变量,每次调了串联或并联后要重新设置不然电压或者电流就上不去报OCP或者OVP

网友:
大华这个便宜的货还是省省吧!根本不可靠!我买了一个现在基本都不用了。

网友:
半价买过1766A-1 ,用了几个月,电压检测异常,问网友说是里面电容有问题,返厂处理了,现在很正常。

标准版本可以改为破解升级高版本,这个还没试

网友:
我的1766现在,通道1报风扇错误,什么玩意儿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等过了保修期,也想折腾一下,请问去哪里升级?

隔壁38搞的,当时好像建群了。时间太久了记不住了。取38发帖问问。还有人给做上位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上边的表是34461A啊?

34465A呢,准备改34470A

网友:
引用 网友B:
34465A呢,准备改34470A

大佬有钱。。。

网友B:
不抽烟不喝酒不近女色,就这么点爱好了,还不花钱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抽烟不喝酒不近女色,就这么点爱好了,还不花钱嘛

同意,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壁38搞的,当时好像建群了。时间太久了记不住了。取38发帖问问。还有人给做上位机了 ...

好的,多谢。。。

网友(2020-10-12):
请问各位有没有出大华这个电源的  找了一圈没找到

楼主:
最后买了固纬的 GPP 4323

网友:
也是第一批买的,用的不多,也没有高指标要求的应用,目前还不错,挺方便。
因为廉价节省成本,端子太密集,可以克服。

网友:
我的机器前几个月整流桥挂了,最近又报CH1 通讯错误,CH1不能用,准备返厂修

网友:
团了一台,电流保护没输出,返修 了一次。3A电流有点小,其它没问题

网友:
最初刚刚买几天就返修。
然后现在电流显示不准。
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实际上电流是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