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动版本编译软件,2个人之间间隔25分钟才能用的问题

楼主(2020-06-11):
将近30w买的嵌入式编译软件tasking,只买了一个浮点。
用起来才知道一个人用完,间隔25分钟后另外的人才能用。
大家有没有好的思路?
我初步想法是编译只在一台电脑进行,但是如何解决多人共享的问题?
坛友有没有好的思路?

网友A:
8051 MCU? or C166 MCU?

网友B:
现在主流IDE都支持远程开发吧,只用它的编译功能好了

网友C:
这个有啥好的?居然3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51 MCU? or C166 MCU?

tasking for Tricore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啥好的?居然30w!!

汽车行业,要求比较高,支持功能安全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主流IDE都支持远程开发吧,只用它的编译功能好了

目前仅仅使用编译功能,请问远程开发可以远程调用编译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仅仅使用编译功能,请问远程开发可以远程调用编译吗?

linux下有很多方式解决,最简单就是像clion,vscode之类的ide直接支持ssh登录远程机器,调用远程编译环境

windows下不熟悉,至少你的编译器要支持命令行调用吧,然后看看vscode有没有windows下的远程方案,再不行开个远程桌面过去手动点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nux下有很多方式解决,最简单就是像clion,vscode之类的ide直接支持ssh登录远程机器,调用远程编译环境 ...

“”远程桌面过去手动点编译”
多个人登录可能会冲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远程桌面过去手动点编译”
多个人登录可能会冲突,,

这句只是调侃,如果不支持命令行,说不定人家就是知道你会这么干,逼你买多用户版

网友:
开发阶段可以先用其他编译器,,比如Keil、GCC,,等功能调的差不多了最后再换 tasking 编译,,这样就不用大家都等着 tasking 了

反正都是 C 语言写逻辑,,各个编译器没那么大差异,,

网友:
tasking只是编译器,装在一台电脑上, 代码每个人单独开共享目录, SAMBA映射到本地电脑IDE编辑, 远程桌面编译即可,我这边用greenhill就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D:
自己做一套自动化的流程,软件安装在一台机器上面。每个人编译的时候先自动把本地代码拷贝到编译机器上面覆盖项目目录,然后自动点编译。编译完错误返回给每个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自己做一套自动化的流程,软件安装在一台机器上面。每个人编译的时候先自动把本地代码拷贝到编译机器上面覆 ...

这个已经有很多现成的,我这边使用的是开源Gitlab+Gitlab-Runner 做自动集成,代码推送到服务器以后,自动编译、打包、发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已经有很多现成的,我这边使用的是开源Gitlab+Gitlab-Runner 做自动集成,代码推送到服务器以后,自 ...

用了gitlab那就是CICD流程了,必须要源代码提交到gitlab才能触发编译。不知道LZ的需求是不是每个人可以编译自己机器上面的代码以调试错误啥的。如果不是调试目的CI流程确实可以满足要求。

另外Jenkins也是干这个的,我们一般用Jenkins做这些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gitlab那就是CICD流程了,必须要源代码提交到gitlab才能触发编译。不知道LZ的需求是不是每个人可以编 ...

非常感谢,请问你们Jenkins 可以调用编译器,自己写makefile编译吗?
我研究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请问你们Jenkins 可以调用编译器,自己写makefile编译吗?
我研究下 ...

只要编译器有命令行调用的方法就可以。makefile肯定是可以的。其他编译器看有没有命令行接口。有的话就可以jenkins直接编译。

楼主:
已经成功了,非常感谢shawn_bu大神

有需要的坛友可以看看下面的连接
https://www.jianshu.com/p/5f671aca2b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