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些高8mm,内径2mm的垫子,用什么?请推荐

楼主(2020-06-11):
如题,想找些垫子将电路板垫起用螺丝固定,要求垫子高度一致,用什么呢?请兄弟们推荐,高度再高个1毫米半毫米都行,不要高的太多了,内径稍微大些也行,有现成的最好,需要加工的要便于加工

网友A:
P-2的压线端子适合你。

网友:
直接上铜螺母柱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的压线端子适合你。

兄弟,这个东西不错,估计价格也不会高,某宝上搜索什么关键词?

网友:
推荐六角尼龙柱,X宝各种规格都有

网友:
圆形尼龙柱,内部无螺纹的,非常便宜。

网友:
我发给你的是JST的P-2压线端子
量多的话单价0.2元以内。

国产的便宜,淘宝搜索“尼龙压线帽”,里面有这个东西。但不知道尺寸,也不知道强度够不够。

你也可以使用尼龙隔离柱。我看到有2.7mm内经,你找找有没有M2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