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PIC16C52C烧录文件,能烧录到别的什么型号直接用吗?

楼主(2020-06-11):
好像买不到PIC16C52了,PCB可以重新设计,但是程序只有烧录文件了,有没有PIC的其他型号可以代替的?

网友:
理论上16C54和16c57是可以直接替换的,因为资源只多不少。
好像手上还有些16c54还是57的库存芯片,不知道还能否找到,因为是OTP的,新设计也懒得用了。
16C52完成的设计一般不会太复杂,理论上有bin或者功能需求用其他的pic单片机修改的难度估计也不会太大。

网友:
16C52 OTP,太老了,干脆换MCU重写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看起来要重新写了

网友:
不同型号的寄存器不一样,没法直接烧录

网友:
麦肯和海尔单片机如果有兼容型号,转换软件转换一下,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
可以直接转MDT的类似型号,价格也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