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的DOS窗口的LOG记录长度比鸡鸡还短,怎么延长?

楼主(2020-06-11):
现在我们使用DOS窗口发送短信。

按目前的DOS窗口回看历史,只能回看15条短信的长度,非常不方便。

修改缓冲区大小与容量,都没有效果。

怎么实现?

楼主:
原来在这里。

宽度我改成150,长度改成3000.

网友:
尝试一下 ConEmu 吗?是一个开源的多标签页终端工具,很好用。

缓冲区长度默认就有32766行。

网友:
修改布局里面的屏幕缓冲区大小,直接调到上限9999, 改别的不起作用

网友A:
直接log输出至文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log输出至文件呢

可以。但不方便现场监控,因为屏幕看不到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但不方便现场监控,因为屏幕看不到输出。

上面推荐的 ConEmu 工具,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控制台内容自动写入日志文件”的功能。

这样可以让控制台的一切输出,在现场查看的同时,更方便事后追溯。不怕缓冲区不足,也不怕异常退出等意外。

https://conemu.github.io/en/SettingsFeatures.html
Log console output (*)Log console output to text files ConEmu-YYYY-MM-DD-pNNNN.log (affect new consoles only)
You may choose folder for in-console log files (affect new consoles only)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推荐的 ConEmu 工具,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控制台内容自动写入日志文件”的功能。

这样可以让控制台的 ...

谢谢,Windows内置的功能可以实现的话,就不想使用第三方软件了。

网友:
git-bash呗,手感很好
缓冲区默认就10000了

网友C:
如果用的是win7以上,有power shell,里面有tee这个管道命令
例如在power shell里面,输入
dir | tee 1.txt
这个命令在控制台显示目录外 , 还同时将内容写到1.txt文件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的是win7以上,有power shell,里面有tee这个管道命令
例如在power shell里面,输入
dir | tee 1.txt

学习了!这个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上面推荐的 ConEmu 工具,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控制台内容自动写入日志文件”的功能。

这样可以让控制台的 ...

比如我自己写了一个命令行程序,双击运行,能被ConEmu接管吗?
如果这个命令行程序,被其他程序启动,ConEmu能接管吗?
如果不能,那ConEmu就不胜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如我自己写了一个命令行程序,双击运行,能被ConEmu接管吗?
如果这个命令行程序,被其他程序启动,Con ...

https://conemu.github.io/en/DefaultTerminal.html  --有一份文档指导说能用ConEmu替换默认终端,我没详细看。

(由于用途上不需要,所以我自己是没这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