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种加热器件和测温度电阻

楼主(2020-06-11):
单位的加热设备坏了,
拆开后发现加热不是用的类似热得快之类的器件,
测温度用的是类似小灯泡之类的电阻。
不知道这些器件具体叫什么名字,哪里可以买到呢?
具体可以从图中看出

网友A:
测温:热电偶;
加热:可以搜一下电熨斗加热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温:热电偶;
加热:可以搜一下电熨斗加热配件

谢谢,
突然意识这个跟电熨斗还真像

再次感谢,马上搜索

网友B:
测温是NTC玻璃封装,加热用PT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温是NTC玻璃封装,加热用PTC

应该不是PTC,用的加热丝,用石英包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PTC,用的加热丝,用石英包裹

我知道,所以建议你别用相同结构的电熨斗加热板替换,直接用PTC替换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PTC,用的加热丝,用石英包裹

哦,你不是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所以建议你别用相同结构的电熨斗加热板替换,直接用PTC替换更好。 ...

非常感谢啊,长知识了!

网友:
玻璃NTC, 买新的时候注意阻值和B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