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的队列使用问题。新增加的列表,发送时会死机

楼主(2020-06-11):
FreeRtos的队列使用问题。新增加的列表,发送时会死机。跟踪代码发现是链表指向了非法地址。还有一个队列使用是好好的,用法完全一样,可新增的这个就有问题,没啥头绪,有没有人碰到过这个情况的啊。用的是103cb。
我这个工程是从另一个103ze里拷过来的,用了好多队列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A:
查一下堆栈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堆栈大小。

堆栈也查过。
我把另一个队列的数量减少了,也不行。把分配给系统的内存也加大了,也一样,没找到啥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堆栈也查过。
我把另一个队列的数量减少了,也不行。把分配给系统的内存也加大了,也一样,没找到啥原因 ...

看看是不是队列是定长的,写爆了。嵌入式机由于资源有限,很多东西都是写死的。比如线程池容量,栈容量,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队列是定长的,写爆了。嵌入式机由于资源有限,很多东西都是写死的。比如线程池容量,栈容量, ...

队列是定长,只传递了固定内容,数据是传递指针的了

楼主:
xYieldRequired = prvCopyDataToQueue( pxQueue, pvItemToQueue, xCopyPosition );

                                        /* If there was a task waiting for data to arrive on the
                                        queue then unblock it now. */
                                        if( listLIST_IS_EMPTY( &( pxQueue->xTasksWaitingToReceive ) ) == pdFALSE )
                                        {
                                                if( xTaskRemoveFromEventList( &( pxQueue->xTasksWaitingToReceive ) ) != pdFALSE )
                                                {
                                                    。。。
                                                }
                                        }
死机在这里 xTaskRemoveFromEventList,指向了一个空指针,有人碰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