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画两层和4层板,哪个软件快?

楼主(2020-06-11):
如题,一般都是双层和4层,

网友:
顺手的快

网友:
器件布局好了哪个软件都快

网友A:
本人用毛笔画,直接画胶片上,画好直接就可以光绘了,你说够不够快!

网友B:
面试官:“你简历上写着说你心算速度很快,那我问问你,13乘以19是多少?” 我脱口而出:“45!” 面试官:“这也差太远了吧。” 我:“你就说快不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用毛笔画,直接画胶片上,画好直接就可以光绘了,你说够不够快!

想起大学的时候,打印机坏了打不了硫酸纸。徒手用油性笔在覆盖了感光膜上画电路板。幸亏当时都是插件至多0805。

网友:
顺手的和库全的快

网友:
pads不解释

网友:
首先得会多个软件

网友:
论速度,肯定是哪一个熟练哪一个快啊

网友:
PADS画4层确实很方便。

网友:
kicad快 开源库全

网友:
你这个快是指方便使用还是说电脑运行起来快呢,方便的话AD最方便,但是那个运行速度。。。
要说使用流畅还得是Candence,打开速度和记事本差不多,但是用着有一点点麻烦。
Kicad比较适合初学者,也不要画库,都有,配置也不高,还没有版权纠纷。推荐

网友C:
快不快看你以什么状态入手,但是呢,EDA软件,就看着AD的原理图顺眼,并且编辑贼灵活。PCB嘛,也不差。

网友:
包括做库和原理图吗?是的话某eda,kicad。单纯layout我选pads

网友:
自动布局,布线快得一逼

网友:
以前我朋友在国内时,看他用AD画得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不快看你以什么状态入手,但是呢,EDA软件,就看着AD的原理图顺眼,并且编辑贼灵活。PCB嘛,也不差。 ...

同感,AD画原理图还是挺方便的。PADS一直不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面试官:“你简历上写着说你心算速度很快,那我问问你,13乘以19是多少?” 我脱口而出:“45!” 面试官: ...

面试官:那去人事部报道吧,给个高管的位置给你。  你:是什么高管职位?  面试官:塔吊司机。  你:这也能算高管?  面试官:你就说高不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