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比二极管4148结电容还小的二极管?

楼主(2020-06-12):
  目前用过的最小结电容的二极管:  开关管 1N4148W  2p,肖特基 SD101  2p.
还有更小的吗?

网友:
去搜射频二极管

网友A:
RF Pin Diode
https://www.infineon.com/cms/cn/ ... diode/rf-pin-diode/

楼主:
感谢回复选型时,有些给出CT 有些是给出CTmax, 是标典型和最大?代表有些只测了典型有些只测试了最大的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F Pin Diode
https://www.infineon.com/cms/cn/product/rf-wireless-control/rf-diode/rf-pin-diode/

感谢回复,确实有蛮多的.最小可到0.3pf.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选型时,有些给出CT 有些是给出CTmax, 是标典型和最大?代表有些只测了典型有些只测试了最大的意思 ...

选型表是粗筛,具体还要看手册。
至于典型值和最大值,这个有很多标注潜规则的,每个厂商的习惯都不一定相同,国产和进口器件都不一样的,需要自己防止掉坑

网友:
1SS86, 0.85pF. 不过注意这货反向耐压只有3V。

网友:
看来是放在交采输入端做保护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