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路由器 华硕AC86U,AX3000,网件7500P,7800,怎么选??

楼主(2020-06-12):
最近准备入手一款WIFI路由器,WIFI6 暂时不考虑,看了华硕AC86U,AX3000,网件7500P,7800,有没有大神用过,给点靠谱一点的建议,谢谢!

网友:
个人更喜欢华硕,可玩性非常高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AC86U,非常稳定,而且自带asuscomm的域名外网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AC86U,非常稳定,而且自带asuscomm的域名外网访问

对比了一下,华硕的那几款都是用博通的芯片,或多或少有断流现象,论上反馈的比较多,网件7800用的高通的芯片,不过7800 貌似停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比了一下,华硕的那几款都是用博通的芯片,或多或少有断流现象,论上反馈的比较多,网件7800用的高通的 ...

应该是早期的存在,我买的时候也看到了;我没遇到,因为我平时偶尔会打RTS游戏,没遇到断流情况,倒是之前用的便宜200左右网件经常掉线

网友:
200元的K2P A1 黄口版不香吗

网友:
我前几天才换的 tp wdr7650, 2个路由器 有线回程,感觉还不错,全屋信号都好了。 我不需要刷固件啥的,少折腾

网友:
我的NEWIFI3,店刷好的千兆,不漏油,年龄大了不想折腾了

网友:
我倒是在看WiFi6的路由,除了小米便宜,其他的都挺贵的

网友B:
AC66ub1用了快了5年了,非常稳定,如三楼所说,自带的二级域名外网访问也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C66ub1用了快了5年了,非常稳定,如三楼所说,自带的二级域名外网访问也不错 ...

这功能不错,需要获取公网ip吗,另外损失过去大内网ip,这个域名能不能通过端口号指向路由下子网的主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功能不错,需要获取公网ip吗,另外损失过去大内网ip,这个域名能不能通过端口号指向路由下子网的主机呢 ...

我这里的电信宽带是可以拿到公网ip的,没有公网ip估计是不行的。
可以做端口转发,家里搭了个黑群晖,就是通过路由做端口转发进行外网访问的

网友:
谢谢,要是没有公网ip 可以穿透并且通过域名映射就太方便了,另外这款路由可以获取ipv6 吗?

网友:
两台RT-AC86U,一台在首发买的,过了半年后又买了一台,组有线的AiMesh。在快接近一年保修期的时候,首发买的那台坏了,换了一台新的,硬件版本说不一样。
自己用的是移动 600M光纤入户,说老实话,用起来也没觉得有多值。反正用了一段时间以后,要是不重启一下路由,无线2.4G/5G老是断网,有时手机上去老莫名其妙的自动切换2.4G或5G网络。小朋友用iPad上网课,夹在中间离两个路由各隔一堵,也老会掉线。当然,我没有可以去更改它默认的发射功率区域限制。

不知道是不我设置不对,无线ID改了名称,手机端的ASUS Router竟然找不到路由登录,但不改网络ID就没问题。
曾有段时间很想刷梅林算了,后面还是懒不愿折腾,先对付用着吧。

网友:
用过思科, TP, 腾达, 华为,  还一个记不起了,

除了思科至今没发现问题外,其它不是掉线 就是断网. 老思科仅有54M只能退休了.

这两天 打算 入手 TP-LINK WAR1200L, 说是企业级的, 499rmb, 带机量100个, 不知如何.

受够了 过段时间 就要重启, 断网,  发个微信还要转圈圈的.

网友:
华硕吧除了夏天容易热死别的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