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工程的mdk编译耗时太长的问题

楼主(2020-06-12):
最近一个项目,想用st最新的g474系列芯片,按照开发板的样式生成了一个简单的带freertos的工程,未添加用户代码,
但是在编译的时候,感觉特别慢,mdk为最新的5.30版本。

可以看到编译的时候6核12线程的cpu 基本100%占用。

Program Size: Code=26876 RO-data=696 RW-data=164 ZI-data=10804
总编译耗时1分27秒。

按理说我这台笔记本的配置还可以:
CPU:9850H,6核心12线程
硬盘:SSD,PC601
内存:2667,16x2,32G

原来的工程使用的都是5.21版本的mdk,代码量是这个工程的3到4倍,编译一般不超过30s,
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A:
Iar时间好像比mdk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时间好像比mdk快多了

没办法转移工程,整个公司都是基于mdk的。
不知道为啥5.30慢了这么多。

网友B:
新的芯片  应该支持V6编译了 编译器换成V6试试

网友C:
可以进阶查看是否资源都给 MDK 使用了?若 MDK 这样占资源还真是第一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芯片  应该支持V6编译了 编译器换成V6试试

切换到AC6,100多个错误,估计需要修改很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进阶查看是否资源都给 MDK 使用了?若 MDK 这样占资源还真是第一次看到。

这个可以确认,我的mdk5.21在vmware虚拟机中跑的,还是这台电脑,资源占用也没这么夸张。
现在一头雾水。

楼主:
最新测试,关闭ouput选项卡中的browse information,编译只需要3s。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确认,我的mdk5.21在vmware虚拟机中跑的,还是这台电脑,资源占用也没这么夸张。
现在一头雾水。 ...

好吧!建议扫毒看看,这样的占资源还真是头一次看到的说!

网友D:
life is short  use Clong  (AC6)

楼主:
引用 网友D:
life is short  use Clong  (AC6)

相比于当年编译openwrt的内核,一天一天的,我已经很满足了。

网友:
这也太慢了,是不是开了杀毒软件啊,一般不到20秒就可以了

网友E:
编译时间多久?这是I7的标压U吗。如果是考虑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编译时间多久?这是I7的标压U吗。如果是考虑放弃了

编译时长,1分30秒左右,基本是个空工程。
9850h应该是intel 9代的标压u,而且没有降频,全核心4.1G。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译时长,1分30秒左右,基本是个空工程。
9850h应该是intel 9代的标压u,而且没有降频,全核心4.1G。 ...

是比之前编译变慢了吗?现在单片机开发也吃配置了。我最近打算买笔记本,本来也是考虑买跟你一样的I9九代标压。今年AMD出来了,性能好像不错,现在也在看AMD的本子

楼主:
比5.21版本感觉慢了不少,不过不是同一个工程对比,也没啥意义。
我本来也是等amd的产品,不过thinkpad和dell 工作站都没有对应的产品,还是向公司申请了dell precision 7540,
九代的i7,换成i9也没多大意义,15寸的笔记本哪怕是工作站,也没办法让intel的u满速运行,说不定就降频了。
不急着用,还可以等等,下半年估计amd的产品就有了。

网友F:
编译速度还是没有解决吗

网友:
Keil只要加上browse information,编译就会非常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编译速度还是没有解决吗

去掉browse information选项就好了

网友G:
要不建议你:用MDK编译时,去掉browse information选项 ,但在 看各个文件的变量、函数,调用。。。等等关系时用SourceInsight 吧,我有时也是这样子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不建议你:用MDK编译时,去掉browse information选项 ,但在 看各个文件的变量、函数,调用。。。等等关 ...

我一般都是全局查找,比跳来跳去的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