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有谁用上了今年AMD新处理器笔记本来做嵌入式开发的?

楼主(2020-06-12):
做单片机开发,现在发觉越来越吃电脑配置了。

特别是st推出HAL库之后,编译时间大大拉长。在我的台式机,以前都是以秒计算的编译时间,现在加上HAL库,带个RTOS 和GUI什么的,一编译动不动就是几分钟。这龟速有点接受不了。

开发一直用的是MDK ,听说V6编译器会好点。但是原有代码切换过去很多错误要改。IAR试过,确实速度快很多,但是很多功能用的不方便。而且以前的代码都是MDK切换过去也麻烦。

所以只能考虑升级电脑配置了。最近想入手笔记本。

刚开始考虑I7-9xxxH以上的标压。不过英特尔这个配置的本,基本都得上七八千。想着618等等看。没想到年后杀出来了AMD,推出一系列强悍的处理器,低压U各种吊打英特尔的标压H,价格也便宜了很多,实在很心动。

想问下坛里有入手了AMD处理器的笔记本吗? 如R5-4600U  , R7-4800U。在MDK编译速度怎样呢,在HAL库大工程的编译时间能不能在1分钟左右?

网友A:
遇到同样的困惑,等待有人吃螃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同样的困惑,等待有人吃螃蟹。

哈哈,兄弟握个手。
AMD的U目前还没有很多本,看到的比较有名的牌子只有美帝想的小新用上。不知道有没有坛友用上了,所以来这里问问

网友B:
拯救者R7000 4800H 1650TI,目前没做大工程,小工程基本上秒编译,需要测试的话,可以发给我一个工程对比一下,我只有IAR8.30.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拯救者R7000 4800H 1650TI,目前没做大工程,小工程基本上秒编译,需要测试的话,可以发给我一个工程对比一 ...

我也在观望R7000,感觉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C:
你可以发一个你使用的编译比较长的例程,我用我去年的AMD Ryzen 3550H编译给你做参考!

网友D:
入手联想R7000的4800H,只是做数据处理用。还是很爽的。

网友:
也在看AMD CPU的笔记本

网友:
联想r7000,华硕天选。现在笔记本大牌子就只推荐这两个,主要使用区别是r7000是高色域60hz屏幕,天选是低色域144hz屏幕,其他的区别不大。

还有蓝天的工模笔记本准系统,可以上桌面的cpu,缺点是保修和价格都比较贵。

还可以考虑itx主机,编程的话,买个sgpc的k39机箱,b450配3900X的cpu都没问题,整体4升左右的体积。

网友E:
4800H,R7000 刚入手。

楼主:
附件是一个ewin+ucos的工程。解压后USER文件夹下有keil工程打开。我这边台式机编译时间是3分半钟左右。麻烦帮忙测下你们的AMD 处理器编译要多久时间。
@momo_li  @wzyllgx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发一个你使用的编译比较长的例程,我用我去年的AMD Ryzen 3550H编译给你做参考! ...

我在11楼发了个keil工程,麻烦帮忙编译一下看时间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拯救者R7000 4800H 1650TI,目前没做大工程,小工程基本上秒编译,需要测试的话,可以发给我一个工程对比一 ...

您的电脑有keil吗?有的话,我在11楼发了个keil工程,麻烦帮忙编译一下看时间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入手联想R7000的4800H,只是做数据处理用。还是很爽的。

keil编译速度怎样呢。我在11楼发了个keil工程,不知道您有没有空帮忙编译一下看时间要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4800H,R7000 刚入手。

嗯。最近这款挺热门。不过R7000看到网上不少人吐槽它的屏幕不太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最近这款挺热门。不过R7000看到网上不少人吐槽它的屏幕不太行

做开发而已,5K多要多好的屏幕,屏幕个人使用没有什么感觉。

网友F:
论坛的wye11083  FPGA大神和原子哥早就整上了

网友B:
要晚上了,现在外面,我找个keil,要哪个版本,编译器版本,优化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晚上了,现在外面,我找个keil,要哪个版本,编译器版本,优化等级

keil 525 , 编译器 v5 , 优化等级O2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论坛的wye11083  FPGA大神和原子哥早就整上了

他们是用联想那个R7000 4800H吗

网友:
一直不喜欢AMD的本。另人求LZ头像这个女的套图,有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是用联想那个R7000 4800H吗

不是的,是用的3950X和3900X

网友G:
小新13的4600U 编译是31秒

网友:
我的I5 4590,1分11秒。普通机械硬盘

网友:
4600U都这么厉害了?31秒。

网友:
i7-10510U   46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件是一个ewin+ucos的工程。解压后USER文件夹下有keil工程打开。我这边台式机编译时间是3分半钟左右。麻烦 ...

我的R3700x 台式机13秒,MDK5.23

网友:
注册机过期,试着编译一下 30秒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147116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data=24488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30

网友B:
5.25 DFP版本2.14 R7K高性能模式, 完全使用楼主的工程设置, rebuild ALL
28秒
Program Size: Code=147116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data=24488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28

输出选项,仅关闭 Browse information 7秒

Program Size: Code=147116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data=24488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7

网友:
有没有10750H 或者10850H的来试试,
貌似今年AMD很雄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5.25 DFP版本2.14 R7K高性能模式, 完全使用楼主的工程设置, rebuild ALL
28秒
Program Size: Code=147116 R ...

我把线程数改成最大,browse information关掉也是7秒,
看来不打游戏基本不用考虑今年intel的笔记本了

网友H:
i5 8600K 实测  编译37秒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37

//啥都没改,直接编译

网友:
老古董 T430笔记本  I5-3230M
编译时间3分05秒
去掉browse information之后46秒

网友:
老啦,i7-3960x,6核12线程,超频到4.4GHz,直接编译要46秒了

网友:
直接编译,  X1 Carbon,  i7-5500U,

Program Size: Code=147116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data=24488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1:59

网友:
直接编译: i7-4740QM笔记本,16吉肉存,机械盘, 1分钟,睿频到顶后52秒。关掉Browse,电池平衡模式,19秒。 本来打算入手AMD R7笔记本,看来还可以撑撑。

网友I:
引用 网友H:
i5 8600K 实测  编译37秒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8带K系列cpu,干不过笔记本cpu(楼上的4600u), AMD真的要翻身了?

网友:
i7-8565u 直接编译1分12秒

关掉 browse 22秒

网友:
CPU:i5-9400F
MDK:5.23
硬盘:SSD(三星840EVO-120G)
直接编译,59秒

补充-台式机

网友J: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147116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data=24488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1:56
电脑老了,近2分钟 i7-6700HQ

网友K:
引用 网友I:
8带K系列cpu,干不过笔记本cpu(楼上的4600u), AMD真的要翻身了?

我的4代i7,机械盘46S, 开杀毒软件53S

多线程性能Intel现在已经被摁着打了,Intel就成了之前的AMD,AMD的笔记本U可以打Intel的桌面U了
Intel现在就只有单核性能凭着高主频还有点优势

网友:
Thinkpad P71 E3 1505 V6 16G 960PRO 编译 35秒

网友:
I7 9750H,32G RAM,SSD,编译38S

网友B:
看来坛子里也没有几个人买十代标压了,虽然性能和AMD差不太多,但是14nm制程吃亏,以至于同样的性能功耗尿崩.

网友C:
笔记本AMD 3550H
Program Size: Code=168108 RO-data=38136 RW-data=1516 ZI-data=24488772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1:07
不要browse只要14秒,但跟楼上那个4600U差距有点大啊

网友L:
R5-2500U笔记本E485笔记本,固态硬盘,win10系统编译时间1:39

R5-2500U  4核8线程  编译时间99秒
R5-4600U  6核6线程 编译时间31秒
AMD的处理器确认进步比较厉害,我比较看好R7-4800U;
但是现在很少超薄本使用这颗芯片,次一点的低压处理器R7-4700U,
惠普笔记已经开始用了。

网友:
看来amd这次移动端的cpu真是雄起了。

网友:
说得我都想买个AMD处理器的笔记本了,thinkpad的P系列太贵买不起

网友C:
台式电脑,Ryzen 7 1800x 速度飞快!比笔记本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新13的4600U 编译是31秒

哥们。谢谢了!
AMD, YES!

楼主:
引用 网友H:
i5 8600K 实测  编译37秒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这是台式机吧。算挺快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式电脑,Ryzen 7 1800x 速度飞快!比笔记本快多了。

AMD的桌面U也很流弊阿

楼主:
引用 网友L:
R5-2500U笔记本E485笔记本,固态硬盘,win10系统编译时间1:39

嗯。在看AMD的本子,最近打算入手了!

网友:
我的3代i7,全编译46秒,去掉browse后全编译16秒。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AMD 3550H
Program Size: Code=168108 RO-data=38136 RW-data=1516 ZI-data=24488772
FromELF: cre ...

嗯。今年的AMD低压U性能都提高很多了,可以跟标压扳手腕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8带K系列cpu,干不过笔记本cpu(楼上的4600u), AMD真的要翻身了?

你确定?你看楼上
I7 9750H,32G RAM,SSD,编译38S

i5 8600K 比I7 9750h还快一秒,那是不是说 买i7 9750的都是傻子

网友:
amd R5 3500U 的本子很多,不过和4600U/4800U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147096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data=24488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1:50

dell precision I7 8750 16G内存  rebuild all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确定?你看楼上
I7 9750H,32G RAM,SSD,编译38S

8700K 就是比9750H快一丢丢。一个桌面cpu,一个笔记本cpu, 有什么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台式电脑,Ryzen 7 1800x 速度飞快!比笔记本快多了。

这个1800x仅仅比3700x慢了1S,都现在为止,是唯一一个跟CPU天梯图对不上的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谢谢了!
AMD, YES!

嗯,实际上昨天那个31秒当时没注意是在节能模式下跑的,普通模式25秒吧。
Program Size: Code=147116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data=24488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25

网友M:
现在主力机R5-3600 + RX580  笔记本 yoga14s r7-4800U AMD-YES

网友:
R5-2600 + 16G 3200 + 250G 三星SSD(SATA)

网友:
引用 网友I:
8700K 就是比9750H快一丢丢。一个桌面cpu,一个笔记本cpu, 有什么问题?

原来是这样

网友N:
R7000,4800+16G+SSD带Info(全编译)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147116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data=24488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28

不带info(全编译)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147116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data=24488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7

编辑原因:增加 (全编译)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1800x仅仅比3700x慢了1S,都现在为止,是唯一一个跟CPU天梯图对不上的答案。 ...

1800X好歹也算Ryzen第一代里面的最强者,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N:
R7000,4800+16G+SSD带Info(全编译)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147116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 ...

谢谢测试。调试信息还是要带的,方便查代码。30秒编译时间对我来说已经够快了

网友:
搞得我都想换新一代的AMD了,去年底才买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式电脑,Ryzen 7 1800x 速度飞快!比笔记本快多了。

对了,哥们,你这编译的14秒是带调试信息browser info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哥们,你这编译的14秒是带调试信息browser info的吗

当然是带,不带就没意思了。

网友: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147116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data=24488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1:13

联想R720,几年前的本子了。

网友:
第二次点  rebuild all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147116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data=24488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1:00

网友:
静待3900X的测试结果。

网友:
等ThinkPAD X13 按摩店版本,既能编译工程,又能讲PPT装B

网友:
Program Size: Code=147116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data=24488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3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40

电脑型号: 戴尔 G3 3579 笔记本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10 专业版 64位

  处理器: 英特尔 Core i7-8750H @ 2.20GHz 六核
    主板: 戴尔 03TF0Y
    内存: 24 GB ( 威刚 DDR4 2666MHz / 海力士 DDR4 2666MHz )
  主硬盘: KBG30ZMS512G NVMe TOSHIBA 512GB ( 512 GB )
    显卡: Nvidia GeForce GTX 1050 Ti ( 4 GB / 戴尔 )
  显示器: 友达 AUO60ED ( 27.2 英寸  )
    声卡: 瑞昱  @ 英特尔 High Definition Audio 控制器
    网卡: 英特尔 Wireless-AC 9560

网友:
Program Size: Code=147116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data=24488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53

e3-1230 v2 3.3GHZ 四核

网友: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147116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data=24488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49

E3-1270 V2.

网友O:
没人看 机械革命 Code01轻薄便捷学生商务办公R7-4800H笔记本电脑吗?
15.6寸,32G内存,512 ssd  5299

网友:
dell precision 7540
cpu:9850H
内存:2*16g
ssd:pc601和sn550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147116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data=24488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20

台式机
9900k
8*4 = 32G
pm971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147116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data=24488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15

编译就是个耗主频和核心的过程,核心越多,频率越高,编译越快。

老哥,你在我发的帖子里也有回复,我的工程和代码量明显小于你这个,不知道为啥编译速度比你这个慢这么多,
我那个测试工程需要1分半才能跑完,你这个工程只需要20s,郁闷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没人看 机械革命 Code01轻薄便捷学生商务办公R7-4800H笔记本电脑吗?
15.6寸,32G内存,512 ssd  5299 ...

不建议买这个牌子,我认识的一个人买过一台机械革命,拿在手里像一个大的塑料玩具。
模具啥的感觉质量很差。

网友Q:
引用 网友M:
现在主力机R5-3600 + RX580  笔记本 yoga14s r7-4800U AMD-YES

这个笔记本还没 正式上市吧也心水这个

网友M:
引用 网友Q:
这个笔记本还没 正式上市吧也心水这个

是的 但是 值得一等

网友O:
引用 网友P:
不建议买这个牌子,我认识的一个人买过一台机械革命,拿在手里像一个大的塑料玩具。
模具啥的感觉质量很 ...

全金属机身,没有你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全金属机身,没有你说的这个问题

好心提醒,你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P:
好心提醒,你可以试下。

好的感谢,没事,手感不好,配置比较给力,4800H  16G 512 PCISSD 4888

网友:
前几天看小米的笔记本,发现有AMD的U了,我还还奇怪,AMD又在死撑吗?后来上网查查,发现好像不是,真牛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附件是一个ewin+ucos的工程。解压后USER文件夹下有keil工程打开。我这边台式机编译时间是3分半钟左右。麻烦 ...

台式机  AMD  1700  垃圾SSD    MDK5.24  多核编译开到6  (经过测试 开到6 速度是最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R:
台式机  AMD  1700  垃圾SSD    MDK5.24  多核编译开到6  (经过测试 开到6 速度是最快的)

你的1700跟我的1800X差好多啊,我什么多核编译都没有设置,直接就是默认状态编译才14秒,不过我的是5.23版本的MDK。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1700跟我的1800X差好多啊,我什么多核编译都没有设置,直接就是默认状态编译才14秒,不过我的是5.23 ...

你主频高不少啊

网友S:
amd是真香了啊。。。我竟然也有想买的冲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的 但是 值得一等

小新pro 4800H 也不错,性能释放可能更好些,但14s 的180度开合很吸引我

网友:
FX8300
Build Time Elapsed:  00:00:41

网友T:
联想这个要13寸才是全金属
可惜没法扩内存
ssd和wifi能换
nvme只能一个
看了看不喜欢
但价格是真心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T:
联想这个要13寸才是全金属
可惜没法扩内存
ssd和wifi能换

我要求不高,感觉可以买。无奈没货

网友:
上3900x 保证没错

网友U:
引用 网友K:
我的4代i7,机械盘46S, 开杀毒软件53S

多线程性能Intel现在已经被摁着打了,Intel就成了之前的AMD,AMD的 ...

现在功耗对比如何

网友V:
哈哈,我邮购部买的x230继续战斗,不care编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U:
现在功耗对比如何

我自己没有做过对比,网上有对比的测试
功率跟同规格的性能Intel和AMD相差并不大,跑分AMD略有优势,但软件对Intel 的优化比较好
但同价格下AMD和Intel是不同规格的

网友:
618刚刚买了   2060  +3600    。看了lz的信息。我都想退了。买笔记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哈哈,我邮购部买的x230继续战斗,不care编译时间

遇到过一次,当着客户的面,台式i5 8G内存,编译直接崩馈无法编译,紧急加装到16G内存才能完成编译
之后领导才知道我们被 IT部标着高配电脑的是什么水平

网友W:
thankpad p53 i7-9750H
用mdk 5.28版本试了下,关闭 Browse information,11秒,不关闭38秒;
用mdk 5.12版本,没有编译用时打印,关闭Browse information ,40s左右,不关闭得1分多了。
编译时长和mdk版本也很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W:
thankpad p53 i7-9750H
用mdk 5.28版本试了下,关闭 Browse information,11秒,不关闭38秒;
用mdk 5.12版 ...

主要是5.28版本加入了编译器多核编译选项,就快了很多

网友X:
机械革命code01,4800H,编译24秒

网友(2020-07-12):
才买了一个R5-4600

网友:
41s,,,,关掉 browse  9秒
i7-7700 固态硬盘

我也期待AMD锐龙的多核CPU编译效果

网友Y:
我最近买了联想拯救者 R7000最高配,AMD R7-4800H是真香,之前编译一个大工程要4分钟左右,现在目测1分钟。
该换就换把,早买早享受!

网友Z:
直接编译26秒,关闭browse information后5秒。联想拯救者R7000-R7 4800H

网友:
2016年买的联想 ideapad 710s i7 7500u 固态硬盘,编译时间1分半

网友:
看来我这笔记本还挺给力的啊,直接编译,52秒

W530,i7-3940xm未超频,16G内存,东芝Q200固态硬盘

网友AA:
引用 网友Y:
我最近买了联想拯救者 R7000最高配,AMD R7-4800H是真香,之前编译一个大工程要4分钟左右,现在目测1分钟。 ...

老哥,请教一下。您用的ARM什么处理器,工程这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老哥,请教一下。您用的ARM什么处理器,工程这么大啊?

STM32F4系列,随便跑个hal库的带GUI应用的工程,一般的电脑编译时间都是以分钟计算的

楼主:
已经买了机械革命code01,编译时间26妙,很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X:
机械革命code01,4800H,编译24秒

你也是上革命的车啊。想问下你的电脑有听到滋滋的电流声吗

网友AA:
引用 楼主:
STM32F4系列,随便跑个hal库的带GUI应用的工程,一般的电脑编译时间都是以分钟计算的 ...

可能还是GUI耗费资源比较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可能还是GUI耗费资源比较大吧?

是。HAL库也是影响编译很大的因素。如果你不跑GUI,用标准库。速度就会快很多。

网友AB:
引用 网友Z:
直接编译26秒,关闭browse information后5秒。联想拯救者R7000-R7 4800H

请问mdk什么版本,我刚到手的拯救者4800 h,全部编译要25秒

网友:
我用的i5-9400  也才35秒啊

网友:
刚刚试了MDK5.30,16个线程编译,果然是25秒和8秒,R7000效果确实杠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请问mdk什么版本,我刚到手的拯救者4800 h,全部编译要25秒

MDK 5.30, 你25秒比我快啊.

网友AC:
R5 3600X, 16G RAM,MDK5.17 ,完整编译9S ,AMD YES,哈哈。

Program Size: Code=147100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data=24488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9

楼主:
引用 网友AC:
R5 3600X, 16G RAM,MDK5.17 ,完整编译9S ,AMD YES,哈哈。

Program Size: Code=147100 RO-data=37720 R ...

没有关闭调试信息的吧。
台式机更强

网友:
看来R7000 4800H很香啊

网友:
等机会下手上车

网友:
引用 网友J: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147116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data=24488224
FromELF: creating ...

我的 4720HQ也就用了1:11, 16G内存,你的怎么这么慢  用电池?

网友:
i5-3230   SSD    调式跳转信息等全开    全编译1分57秒

网友C:
引用 网友AC:
R5 3600X, 16G RAM,MDK5.17 ,完整编译9S ,AMD YES,哈哈。

Program Size: Code=147100 RO-data=37720 R ...

你这个要是没有关闭调试信息,比3700x还牛B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要是没有关闭调试信息,比3700x还牛B啊。

关闭 Browse information,4秒,我的上一回帖,下载下来直接编译,打开 Browse information 的。

Program Size: Code=147100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data=24488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4

网友:
i5 7300HQ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147100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data=24488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1:29

网友:
i5 7640X

Build Time Elapsed:  00:00:48

网友AD: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机械革命code01,编译时间26妙,很满意

为什么,以为楼主会选小新。。。

网友AE:
Y7000P  2020 -i7-10875H

Program Size: Code=147116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data=24488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21

网友AF:
遇到个keil的代码我就把它转成iar的,长痛不如短痛。

楼主:
引用 网友AF:
遇到个keil的代码我就把它转成iar的,长痛不如短痛。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源。
很多工程都是keil,不可能都转吧?还有个人觉得iar操作起来确实很多地方做的不如keil。
升级电脑配置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E:
Y7000P  2020 -i7-10875H

Program Size: Code=147116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data=24488224  ...

没关闭调试信息吧?
10875本来是I9, 英特尔特意下放到I7来的应对AMD的崛起的。
所以性能是挺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D:
为什么,以为楼主会选小新。。。

联想的,只有4600版本。4800的没货。无奈只能买小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关闭调试信息吧?
10875本来是I9, 英特尔特意下放到I7来的应对AMD的崛起的。
所以性能是挺强的。 ...

关了之后的

Program Size: Code=147116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data=24488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6

网友:
i7-8086K 6核12线程 全核@4.3GHZ情况下
直接编译20秒

去掉BROWSE 6秒

这CPU BIOS设置还是省电模式没开加速模式情况下,设置性能模式正常是全核4.7GHZ,超下频是全核5.0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坛子里也没有几个人买十代标压了,虽然性能和AMD差不太多,但是14nm制程吃亏,以至于同样的性能功耗尿崩.  ...

i7-10875H,电源模式,均衡

没任何修改,完全编译,时间24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源。
很多工程都是keil,不可能都转吧?还有个人觉得iar操作起来确实很多地方做的不如 ...

每次用keil都是恨不得砸电脑,所以用的不多。想请教一下keil哪些操作更好的地方?

网友:
直接编译,9s,CPU:3900X

网友AG:
关闭 Browse information后,5秒,不关闭9s,台式机3900x cpu

网友:
38秒,i5-8400 8g内存

网友AH:
引用 网友S:
amd是真香了啊。。。我竟然也有想买的冲动了

发热高温了解一下,有啥羡慕的

网友:
发热高温是AMD 7nm之前的事了,现在轮到intel发热高温了

网友AG:
用家里的R5 4600U  6核12线程  36秒,和3900x的台式机cpu的9秒 差别很大

网友AI:
大家测试的时候可以试试配置MDK不要使用全部的cpu核,可能用部分编译速度才是最快的,MDK在多核使用上是一个神奇的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源。
很多工程都是keil,不可能都转吧?还有个人觉得iar操作起来确实很多地方做的不如 ...

解决问题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换电脑的,比如我,不改的代码就编译成库就好了。

没有那么多代码都要改的,比如rtos,gui,hal,lwip,fatfs.这些都整成库后,基本没这些烦恼。

不过如果是找理由去让老板换电脑,倒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I:
大家测试的时候可以试试配置MDK不要使用全部的cpu核,可能用部分编译速度才是最快的,MDK在多核使用上是一 ...

我试过了。8线程编译比16线程快2秒。但是低于8又不行了。综合比较下来是8线程最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发热高温了解一下,有啥羡慕的

你这说的是反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G:
用家里的R5 4600U  6核12线程  36秒,和3900x的台式机cpu的9秒 差别很大

台式机性能还是比移动端处理器强很多的。别说你的4600U低压,就是标压4800H理论最多也只有3700X的一半。更别说3900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H:
发热高温了解一下,有啥羡慕的

哈哈,你是不肯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今年AMD各方面都把英特尔吊打成什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G:
关闭 Browse information后,5秒,不关闭9s,台式机3900x cpu

你这是台式机把。笔记本完全比不了。强的让人无法想象。

网友O:
Program Size: Code=147116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data=24488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22

I5 4590 老爷台式机表现还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Program Size: Code=147116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data=24488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

有关掉调试信息吗。没有关掉能跑22秒真的挺厉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台式机把。笔记本完全比不了。强的让人无法想象。

现在基本程序都是秒编译,很爽的,换了3900X,增加不少效率

网友:
笔记本我买的是小新15 锐龙2020版本  R5 4600U  16+512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关掉调试信息吗。没有关掉能跑22秒真的挺厉害的

关掉之后22秒

楼主:
不关掉是多少呢?这个调试信息可以用来看代码,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关的。当然关掉是能快好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关掉是多少呢?这个调试信息可以用来看代码,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关的。当然关掉是能快好多。 ...

Program Size: Code=147116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data=24488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1:04

1分钟多点,16G内存,东芝SSD, 这个电脑还能凑合用,

网友AJ:
引用 楼主:
你也是上革命的车啊。想问下你的电脑有听到滋滋的电流声吗

首发耍猴,秒无。第二天00:00恢复原价后4800H版就有货。拿到手后使用半个小时就退货了。接USB有滋滋声;键盘手感不喜欢;键盘灯和键帽颜色冲突,看不清;右边接口不合理;最蛋疼的是触摸板松垮垮的,一碰就嘎嘎响。其他的还可以,最后换了R7000 4800H,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J:
首发耍猴,秒无。第二天00:00恢复原价后4800H版就有货。拿到手后使用半个小时就退货了。接USB有滋滋声; ...

同样是4800H,但是比R7000轻了好多。我主要是看重这点。其它就忍忍算了。

网友:
来个上古神器 Q9400的测试结果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147116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data=24488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1:32

网友:
入手联想R7000的4800H,安装了vmware ubuntu iar cs+ ghs s32ds 用起来飞起啊

网友AJ:
引用 楼主:
同样是4800H,但是比R7000轻了好多。我主要是看重这点。其它就忍忍算了。

定位不一樣,Code01定位就是輕薄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J:
定位不一樣,Code01定位就是輕薄本

嗯,我觉得买这个本主要是办公用的,所以得考虑外出携带的场合,重量就不能太重

网友AK:
R7000 , 4800H 一直缺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K:
R7000 , 4800H 一直缺货。。。

最缺的是4800U.目前只有联想部分机型有4800U.
4800H好歹很多家厂商都有上

网友(2021-09-26):
刚刚换了台式机

处理器        Intel(R) Core(TM) i7-10700 CPU @ 2.90GHz   2.90 GHz
机带 RAM        24.0 GB (23.7 GB 可用)
笔和触控        没有可用于此显示器的笔或触控输入

Program Size: Code=147116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data=24488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17

Program Size: Code=147116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data=24488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6

全编译17秒,无调试信息6秒

网友:
现在用普通电脑写8051的汇编程序,keil就是好用。

网友AL:
手头的i5-1130G7,, 16G内存,1T pcie SSD, 笔记本,8线程编译33秒,6线程编译31秒, 4线程编译35秒, 2线程编译49秒,
基本可以看出,4线程够用,6线程最优,8线程不升反降,4线程以下才算应该淘汰,
晚上回去用 i9-9880H(8核16线程),32G,1T,笔记本试试

网友AM:
今年的笔记本有很多AMD的5800H/5800U了,  有谁用AMD 5800U跑一下,看看性能如何?

网友:
想知道影响MDK编译时长的主要因素是什么:U?内存?SSD?

网友:
我的1万多的I7的笔记本,编译要55秒,不到6000块的联想拯救者R7000,编译才30多秒,汗啊

网友:
I7 9750H - rebuild all  直接编译  41S.
关browse=20S.

看来得换电脑了。

网友AN:
i7-10875H

网友AO:
引用 网友AM:
今年的笔记本有很多AMD的5800H/5800U了,  有谁用AMD 5800U跑一下,看看性能如何? ...

联想拯救者 R9000P 5800H

网友:
引用 网友AN:
i7-10875H

什么电脑那么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O:
联想拯救者 R9000P 5800H

我1万的台式机都不如你的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手头的i5-1130G7,, 16G内存,1T pcie SSD, 笔记本,8线程编译33秒,6线程编译31秒, 4线程编译35秒, 2线 ...

i9-9880H  32G,
16线程24秒
14线程25秒
12线程24秒
10线程25秒
8线程31秒
6线程36秒
4线程45秒
2线程75秒

------------------------------------------------------------------------------------
综上,CPU架构(应该就是指令效率,比如指令周期数)和主频决定因素比较多,
所以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是对的,CPU尽量选代数比较新的,无论是架构、主频、
还是工艺(功耗)都会有更好的表现,没有 AMD 的笔记本,就不做测试了,我的 i9
笔记本战斗个十年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
thinkpad x13 4750U 直接编译37秒

网友:
10870H,分别是25秒,10秒

网友:
R7 4750U    16G RAM WIN10  HP 855 G7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147116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data=24488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30

网友:
拯救者 y7000 i7-11800H 64G GTX3060 分别是13秒和4秒

Program Size: Code=147116 RO-data=37720 RW-data=1512 ZI-data=2448822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Tempate.axf" - 0 Error(s), 2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4

网友:
keil开多核编译,要快还要CPU主频高

网友:
dell presition 3551  10850   35S   6S

网友(2023-07-25):
2年前的笔记本 r5 5600u 19秒,如果关掉调试信息就只要9秒。

看到一些坛友的台式机CPU编译时间更短,我都准备装个5600G的台式机了,主机2000出头就够了,比笔记本应该强很多。

网友AP:
一晃眼3年了,5月搞了台i9-13900HX(24核32线程),64G DDR5,  3T M.2 NVMe, 数据如下:
MDK最多只能开24线程,电脑还同时打开30多个窗口一堆软件的情况下(懒得关正在进行的工作), 全编译7秒,关掉Browse Information : 5秒

网友:
刚才特意重启一下,单独MDK编译,分别为5秒和3秒

网友AQ:
引用 网友AP:
一晃眼3年了,5月搞了台i9-13900HX(24核32线程),64G DDR5,  3T M.2 NVMe, 数据如下:
MDK最多只能开24 ...

感觉你是爆发户
我前几个月也买了一台华硕I9-13xxx笔记本,内存32G,硬盘1TB

网友:
引用 网友AQ:
感觉你是爆发户
我前几个月也买了一台华硕I9-13xxx笔记本,内存32G,硬盘1TB ...

从4代i7跳跃到13代i9,实现了阶级跃迁,哈哈

网友:
补充个数据: 13700K  机械盘7秒   SSD 6秒.    如果只生成HEX 则4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