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组网通讯情况下发送设备怎样确定报备被正常接收?

楼主(2020-06-12):
经过测试验证,如果A  B  C三个设备在同一CAN网络下,在设置了ID过滤的情况下,A发送报文给B,C如果id不符合条件,不会进去接收中断,但是收发器依旧会发出ack。这样  A就不知道自己的报文有没有真正被B收到。怎么处理?如果每个报文都用问答式的能解决,但是总线负载会上升

网友A:
ack是硬件层应答的。你想要实现的功能,只能在软件协议上处理。A,B,C设备按照固定周期往总线上发送心跳报文即可。

网友B:
如果是 單播 的話,應該只要收到 ACK 回復就代表成功接收了吧。多播只能更上層軟件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k是硬件层应答的。你想要实现的功能,只能在软件协议上处理。A,B,C设备按照固定周期往总线上发送心跳报文 ...

我是准备用can总线控制伺服,位置模式下定期发送脉冲个数给伺服。如果不能确保报文被收到用心跳的话那就干脆设计成问答模式算…其实我是希望伺服收到报文后不回复,出现异常再用别的机制处理,看看无法实现了。不知道canopen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 單播 的話,應該只要收到 ACK 回復就代表成功接收了吧。多播只能更上層軟件處理。 ...

一对一就没有我说的这个问题了,一对多才会有我提出的这个问题,不知道canopen是怎么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准备用can总线控制伺服,位置模式下定期发送脉冲个数给伺服。如果不能确保报文被收到用心跳的话那就 ...

我一般是用問答模式(用的是 485,CAN 也一樣),不過是連接發包,再連續接收回覆,效率比一問一答高一些,且軟件邏輯也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是用問答模式(用的是 485,CAN 也一樣),不過是連接發包,再連續接收回覆,效率比一問一答高一些 ...

"連接發包,再連續接收回覆",这个是怎么实现的?能保证通讯质量吗?
比如我发送 1 2 3 个报文,1号报文发出去之后如果没收到回复报文就发2号报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連接發包,再連續接收回覆",这个是怎么实现的?能保证通讯质量吗?
比如我发送 1 2 3 个报文,1号报文发 ...

是啊,因為主機優先級最高,只要主機連續發包,從機即使數據包已經準備好,也要等主機空下來再發送。

剛才打錯字,不是 連接,是 接連 或者 連續。

网友:
我理解的是如果CAN数据包发送成功,代表总线上的所有节点收到了正确的CAN数据报文,CAN的数据链路层有自动仲裁,一个设备仲裁成功开始发送时所有其他节点都转到接收状态,如果任意一个节点检测到错误就会立即在总线上发送错误帧,覆盖掉当前数据帧,发送会失败,等待下一次仲裁。所以如果发送成功就代表总线上所有节点都正确收到了此报文。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位翻转检验没检测出来就会收到错误的帧,但是概率是极低的。

楼主:
你说的很对,但是通讯可靠性要求很高的时候需要考虑很多异常的突发情况。比如a是主机b c都是从机,从机开启了过滤,只能收自己ID的的报文,如果运行过程中,b突然断电,但是a根本不知道,因为报文发出去之后,c的收发器还是会发出ack的,导致a主机根本不知道有设备断电了

网友(2021-05-07):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很对,但是通讯可靠性要求很高的时候需要考虑很多异常的突发情况。比如a是主机b c都是从机,从机开启 ...

你可以用远程帧,定期读每个节点信息,这样可以避免使用软件应答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