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的PWM关断时间为什么每次都会有所变化?

楼主(2020-06-12):
用PWM输出驱动步进做往返运动,当在滴答定时器中检测到外部限位信号电平变化后设定TIM1->CCR1 =0关闭PWM输出,PWM输出就会拉低。
设:T=从检测到外部信号+设定PWM输出为0+PWM输出为低电平的时间。
发现的现象是:T的时长在手动转动电机返回,再运行到信号检测位置后停机T会有所变化,而自动返回后再运行到信号检测位置停机,不管往返多少次T都不会变化
大家有发现这种现象及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没看懂楼主表达的意思,也没做过电机驱动
开了预缓存,设置CCR1=0,是要到下个周期PWM才为0的,不知你PWM的周期是多少
如果需要PWM快速拉低我一般是配置CCMR为强制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楼主表达的意思,也没做过电机驱动
开了预缓存,设置CCR1=0,是要到下个周期PWM才为0的,不知你PWM的 ...

就是设置CCR1=0后,PWM为0的周期时间每次都会有变化,误差有几十个PWM周期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