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TL431的国产替代厂家

楼主(2020-06-12):
原来产品上用的是长电的,最近发现有电压偏高的不良品:2.6V/2.7V。
想找其他的国产的质量比较好一些的来替代。

网友A:
半导小芯app,搜到有 “ET-TL431, GTL431, HTL431, LTL431”。。。

网友:
国产比长电好的基本不可能找到,不过2.6、2.7也太离谱了,可能是你用法的问题,你就将就一下吧,这就是情怀的代价

网友B:
https://item.szlc sc.com/86971.html
南京微盟
精准的电压基准源,0.4%,全范围温度系数20PPM/℃,中值2.50V
用下来还行

网友:
刚买了一些长电的想做实验,居然有到2.7的

网友:
建议楼上说2.6 2.7的建议把使用电路列出来,看有没有超出使用范围

网友:
国产就用长电的就行了,用的wafer都是TI等大厂的

网友:
长电的质量应该是不错的。

网友:
长电的431是正温度系数的,我们的产品不能有电压随温度升高的情况,所以掉过坑,有的431是负温度系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szlc sc.com/86971.html
南京微盟
精准的电压基准源,0.4%,全范围温度系数20PPM/℃,中值2.50 ...

测试过吗 ?效果怎么样?实际温漂能不能达到

网友:
长电的431还是比较靠谱的,我们一直在用89封装的,23封装没用过,不敢下定论,但起码89封装的,还是很可靠的说。

网友:
顶4楼。ME431不错。

网友:
从来没看过长电的431有2.6/2.7V 的,我用了应该是上千分的量,可能运气好买都是合格的。

网友:
2.6V 2.7V 的,建议把外围电路放出来让大伙开开眼,尤其是电容的大小很关键
也可以自己先用示波器挂一下,看看有没有震荡

网友:
楼主用示波器看过是不是振荡了,输出电容是有要求的。用过长电431没发现你说的问题,还有同事的在输出加了0。1uf不稳定,具体要求看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过吗 ?效果怎么样?实际温漂能不能达到

基本如手册描述

网友:
在立创搜个431应该能出个几十种

网友D:
振荡了吧?lz电路图还没贴上来?注意datasheet,输出端电容在一定范围内会振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振荡了吧?lz电路图还没贴上来?注意datasheet,输出端电容在一定范围内会振荡的。 ...

没接输出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导小芯app,搜到有 “ET-TL431, GTL431, HTL431, LTL431”。。。

感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szlc sc.com/86971.html
南京微盟
精准的电压基准源,0.4%,全范围温度系数20PPM/℃,中值2.50 ...

感谢推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接输出电容。

你的VDD多少?如果是3.3V,那么TL431的工作电流只有(3.3-2.5)/680=1.18mA
但是后面分压电路还要消耗0.66mA, TL431自身的电流不够了。

TL431这种基准源不建议用输出分压的方式。要么把两个分压电阻用得大一些?
或者直接用TLV431?

网友E:
vref旁边写个2.18v,电阻怎么算都对不上,闹哪样?

网友:
我这上个星期还碰到过431接1UF电容振荡的问题,换10UF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VDD多少?如果是3.3V,那么TL431的工作电流只有(3.3-2.5)/680=1.18mA
但是后面分压电路还要消耗0.66m ...

5V,电阻是1k+1.5k

楼主:
引用 网友E:
vref旁边写个2.18v,电阻怎么算都对不上,闹哪样?

那个数值是旧的。偷懒没改。实际用的时候电阻是1K+1.5K。分压出1.5V

网友:
我也觉得长电的东西质量在国产里面算是不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VDD多少?如果是3.3V,那么TL431的工作电流只有(3.3-2.5)/680=1.18mA
但是后面分压电路还要消耗0.66m ...

示波器看的话没有振荡,分压电阻去掉后电压还是偏高。

楼主:
封装Mark,拍照技术比较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