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做的远程无线模块用于多功能智能电表

楼主(2020-06-12):
用esp8266做了个的远程无线模块,用于多功能智能电表.将电表参数实时发送到手机app。利用Blynk平台弄了个手机app界面。

网友A:
8266是直连手机?还是连接服务器?

网友B:
请问下测电能用的是什么模块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测电能用的是什么模块啊?

看样子是现成的测量模块,只是通过485读取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是现成的测量模块,只是通过485读取参数了。

是的,通过485读取智能表的参数,然后8266远程连到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8266是直连手机?还是连接服务器?

连接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测电能用的是什么模块啊?

测电能是8266通过485读多功能智能表

网友D(2020-08-18):
楼主你这个是花钱买电池了么?我下载的那个用不了几个模块就没了。而且我发现同样的程序有时候硬件就连不上服务器有时候就可以,看样子服务器不太稳定,程序就是用的arduino自带的。

网友:
楼主这个推广出去,然后留个偷电后门;

网友:
这个界面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个是花钱买电池了么?我下载的那个用不了几个模块就没了。而且我发现同样的程序有时候硬件就连不上 ...

花钱买电池?没看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花钱买电池?没看懂

就是每个模块需要能量,我下的软件默认好像就1900个,比如你那个super chart就花费9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每个模块需要能量,我下的软件默认好像就1900个,比如你那个super chart就花费900 ...

奥,知道了,虚拟的那个能量,默认的有10000,我是自己搭建的服务器,能量自己给自己加,随便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奥,知道了,虚拟的那个能量,默认的有10000,我是自己搭建的服务器,能量自己给自己加,随便加 ...

楼主APP挺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奥,知道了,虚拟的那个能量,默认的有10000,我是自己搭建的服务器,能量自己给自己加,随便加 ...

o,我看官网了,有搭建服务器的说明,自己搭建服务器是不是还需要花钱买公网IP才能远程操作啊,我是个人玩还是用官方的吧。

楼主:
自己玩租个阿里云,腾讯的云服务器,单位有公网ip的自己搭建一个

网友D:
我也弄了一个,免费的能量都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弄了一个,免费的能量都用了

使用了什么软件,可以自定好组态画面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使用了什么软件,可以自定好组态画面吗?

Blynk APP,里面很多的模块可以用,把每个想用的模块拖进页面之后设置一下就可以了,整体来说还是很快就能够搭建一个物联网远程控制的,下面是blynk的使用描述:
http://docs.blynk.cc/#blynk-firmware
看这个文档中的Widgets描述就是各个模块的。
app有对应的arduino的库下载:
https://github.com/blynkkk/blynk-library
第二个链接里面的库文件直接放到arduino中下载到8266很快的。

网友F:
ESP8266稳定吗,我这做的半个月都要模块复位下不然死机了。
用的官方的NONOS  + MQTT

网友:
引用 网友D:
Blynk APP,里面很多的模块可以用,把每个想用的模块拖进页面之后设置一下就可以了,整体来说还是很快就 ...

谢谢分享,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ESP8266稳定吗,我这做的半个月都要模块复位下不然死机了。
用的官方的NONOS  + MQTT ...

做产品时,搞个外挂看门狗

网友(2020-10-27):
乐鑫ESP8266谢谢分享,尝试一下

网友:
APP怎么才能是中文的?

网友G:
楼主用的这个电源方案很坑的,那个6脚电源IC不可靠,功率管炸鸡的几率很高。

网友:
谢分享主,有机会尝试一下Blynk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的这个电源方案很坑的,那个6脚电源IC不可靠,功率管炸鸡的几率很高。 ...

没看懂,发错地方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懂,发错地方了吧?

第一张图片上的那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