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的RO引脚需不需要上拉?

楼主(2020-06-12):
如题,单片机之间通信不大正常,量了量485RO引脚电压1伏多点,单片机引脚上拉之后5V了,原先没用过485,需要上拉吗?

网友:
不需要,驱动能力还很强。

楼主:
那是我的芯片有问题啦?

网友:
可能型号不同吧,建议你查阅厂家的文档,这最靠谱。

网友:
我没加上拉很正常,具体型号是SP485及SP3485

网友:
一直没用上拉,用的是TI 3082

网友:
對於 MCU 串口 Rx 輸入,我都是要開 MCU 內部上拉,目的是斷開連接、或者 485 的 輸入沒使能的時候,防止 Rx 懸空造成電平不確定。

网友:
我一般不接上拉的

网友:
一般不需要,如果担心有有问题设计的时候可以加一个备用的

网友A:
需要上拉。R只是开漏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上拉。R只是开漏输出。

RO 不是开漏输出,是标准的推挽输出,只不过在RE 无效的时候高阻抗罢了。
所以需要不需要上拉看设计的,让RE 一直有限,换向的时候单独控制TE 是好的设计,可以检测总线有没有冲突以及故障,这个时候就不需要上拉RO ,当RE 和TE 捆绑使用的时候,可以上拉下RO ,免得串口发送的时候因为高阻抗问题的引起串口的接收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