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在室外用过热释电检测人靠近么?

楼主(2020-06-12):
1、用D203S+EG4002做的板子,加了涅菲尔透镜。
2、室内正常,室外有阳光,热释电一直检测到东西。
3、我看了别人的一个设备,也是热释电,没有光敏电阻,室外不乱跳,不知道具体咋实现的。
4、请教大家在室外用过这种热释电没?

网友A:
楼主这个电路稳定吗?
我试过一些淘宝上买的模块,在没人的时候偶尔也会误输出,而且概率有点高。

网友B:
用雷达的而不是更好一些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电路稳定吗?
我试过一些淘宝上买的模块,在没人的时候偶尔也会误输出,而且概率有点高。 ...

室内还行啊,室外明天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雷达的而不是更好一些嘛

金属壳子,雷达不好安装。

网友:
热释红外 在有风,空气有冷有热时的情况都会触发,想要减少误触发,可是试下减少放大倍数,但相对的距离和灵敏度也会降低,探头有国产和进口,稳定性也有些区别

网友C:
室外采用抗白光的的PI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室外采用抗白光的的PIR

推荐个传感器谢谢。

网友C:
http://www.aschip.com/products.php?CateId=3

网友:
我家原先一到夏天就不行,该亮时就是不亮。现在都换成微波雷达方式,除了太灵敏,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aschip.com/products.php?CateId=3

好的,谢谢了,我打算再加个光敏电阻,阳光太亮了,热释电休息。

网友D:
标记一下 我以前应用的时候也有这个现象,就是阳光干扰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记一下 我以前应用的时候也有这个现象,就是阳光干扰太厉害了

咋解决的?

网友D:
没解决啊  最后放弃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解决啊  最后放弃了啊

那你阳光下,用啥检测人靠近?

网友:
如果用超声波传感器如何?汽车雷达就是超声波吧?

网友:
问一下,自动开门的是热释电还是超声波?

网友:
怎么一下发这么多,坛主帮忙删一下吧,谢谢

网友E:
PIR用在室外根本就是耍流氓!

被动感应器件,用来感应移动人体与环境温度的差值。
如果环境温度等于人体温度,PIR基本就是瞎子;或者空气中有气流变化,也给你瞎报一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R用在室外根本就是耍流氓!

被动感应器件,用来感应移动人体与环境温度的差值。

我加了个光敏电阻,白天pir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