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祝贺“HMI人机界面”开源项目成立,由 mcu_lover 领队

楼主(2020-06-12):
商业化的文本显示器类似如下:

用于和各类PLC进行通信,参数显示设置,报警显示等,作为PLC控制系统的输入显示装置。

这个项目想实现的,大概就是类似这样的设备。
主要的工作则包含如下:
1:实现完整可组态编辑画面的上位机,带离线/在线仿真功能
2:实现可以与常见PLC进行通信的下位机
     支持modbus  三菱 欧姆龙 松下 等PLC

以下是 mcu_lover 的描述:

老实说,这是一个比较系统和繁琐的大工程。涉及上下位机知识点繁多,以及行业技术特点,算是一个综合性比较强的项目。
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对这些底层技术有兴趣。

附早期研究时候实现的上位机的基本截图:

网友A:
Matlab YES/////PyQt Y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tlab YES/////PyQt YES

你也想参与?

网友:
nonononononoononononononono 我玩玩开源的盖格计数器就好了,这种基础的东西,玩不动

网友B:
这个系统庞大,耗费精力大啊。

网友C:
没有工具做界面时候,完全靠一点点去做图标菜单什么的,太累人了

网友D:
这个能做出信捷的水平就好,直观好用。台达的文本要差点

网友E:
文本显示器有些年份了,做成威纶、步科这种触摸屏用在PLC工控互动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系统庞大,耗费精力大啊。

嗯,慢慢来,先从简单的做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工具做界面时候,完全靠一点点去做图标菜单什么的,太累人了

是的。组态开发才是解放生产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文本显示器有些年份了,做成威纶、步科这种触摸屏用在PLC工控互动更好

我的想法是先从简单的实现。后续如果效果好,可以考虑再开一个,不过前提条件是先把这个能弄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能做出信捷的水平就好,直观好用。台达的文本要差点

大佬用过信捷哪款,看看有没有借鉴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用过信捷哪款,看看有没有借鉴意义。

信捷的TD220啊,可能是中国第一块文本吧

网友G:
老实说,这个没什么用,文本HMI都什么年代的东西了,现在买个成品4.3寸,7寸,8寸,10.2寸的才多少米,组态软件也很成熟,使用也很方便。硬要玩,不如搞串口屏,还更符合电工胃口。

网友G:
迪文,大彩,步科,昆仑的人都找过我推销产品,特别是迪文的,不知道怎么他们怎么这么勤快。但我都明说不会采用他们的东西,原因是我们自己有一套自己的GUI系统,跑得很欢快,效果也很炫,N年前就有类似TouchFx的效果(那时的ucGUI还是如此的呆板),矢量字体,透明渐变,平滑页面滑动切换,多图层alpha叠加,各种自定义的Touch Key,给他们看了我们产品,都想向我买一块给他们参考,操,我才不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实说,这个没什么用,文本HMI都什么年代的东西了,现在买个成品4.3寸,7寸,8寸,10.2寸的才多少米,组态 ...

你这种人眼高手低。

有本事就开源一个给我们see see。

当然,你这种人我很熟悉:只会喷别人的东西,自己的东西一点都不会拿出来共享。

如果是说的对了,请以后不要在我们任何开源活动里发表你的个人评论。也不要对论坛的任何坛友发表你的个人评论。只是讨论技术就好。

当然,你也可以反驳我,拿出你的真本事。

我认为你没有这个本事。

希望你能证明我是错误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这种人眼高手低。

有本事就开源一个给我们see see。

莫兄使用激将法,哈哈,请莫兄息怒,商品化的东西确实是不适合开源的,所以请当我是吹水鸠up吧。我不是否定此开源项目的价值,用来练手还是不错的。但既然练手,为什么不选择更适合当前流行的东西来去练手呢,所以只是给点建议,之前的回帖如有措辞不当,请给予谅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莫兄使用激将法,哈哈,请莫兄息怒,商品化的东西确实是不适合开源的,所以请当我是吹水鸠up吧。我不是否 ...

我这不是激将法。

我是认为你真的没有本事。

但凡有本事的人,是不会这么贬低别人的。

这次只是我一个人得罪你。好过你以后不停的贬低别人得罪更多的人。

那我就说对了: 请以后不要在我们任何开源活动里发表你的个人评论。也不要对论坛的任何坛友发表你的个人评论。只是讨论技术就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这不是激将法。

我是认为你真的没有本事。

OK,只看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OK,只看不说

谢谢! 技术讨论欢迎。其它不欢迎。

网友:
从13年就关注这个项目,强烈支持。

网友H:
我刚好刻了一个文本屏的模具,能装19264液晶,厚度75mm!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刚好刻了一个文本屏的模具,能装19264液晶,厚度75mm!

可以发上来看看吗,后续下位机可以参考下。

网友:
很多128*64液晶的页面实现是借鉴红金龙和好孩子的文章,
现在终于有专栏了,支持一下。

网友H:
样品不是纯色的,批量是白色或者黑色的比样品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样品不是纯色的,批量是白色或者黑色的比样品好看!

感谢,到时候可以看看你装上电路板液晶之后的实际效果。

网友I:
mcu lover看来也是玩工控的好手,能把这个项目弄起来确实需要花费些精力,描述为大工程一点也不为过,如果能够上虚拟机来实现,能够嵌套的功能组件更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I:
mcu lover看来也是玩工控的好手,能把这个项目弄起来确实需要花费些精力,描述为大工程一点也不为过,如果 ...

欢迎多多指教。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样品不是纯色的,批量是白色或者黑色的比样品好看!

这个跟网上卖的那个好像一样,自己重新做的吗?

以前准备做个LPC1788的到这个种带触摸的盒子里面,后来工作的缘故,没再进行,可惜了

网友:
大佬搞HMI这个好,你之前发的那个菜单系统也不错,那个都很有价值了,必须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跟网上卖的那个好像一样,自己重新做的吗?

以前准备做个LPC1788的到这个种带触摸的盒子里面,后来 ...

基本一样,做了些改进,根据自己的需要。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样品不是纯色的,批量是白色或者黑色的比样品好看!

这个多少钱,tb上信捷文本一样的外壳,7块多一个我买过1,2百个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多少钱,tb上信捷文本一样的外壳,7块多一个我买过1,2百个

看数量吧,可以优惠1到2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工具做界面时候,完全靠一点点去做图标菜单什么的,太累人了

嵌入式开发的程序员不像搞PC程序的程序员那么懒吧

网友:
底层的一些东西不太好搞,要么搬一套开源GUI过来修改优化,要么自己一个代码一个代码敲进去,然后debug,不断测试,HMI人机界面分硬件与软件部分,先把硬件确定下来,再去确定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样品不是纯色的,批量是白色或者黑色的比样品好看!

这个前壳非常棒。按键可以直接做到PCB上。而不用薄膜按键

网友:
这好像没什么难度啊

网友:
哪位能够搞到柜装式的壳体?要求一定要防水,就是说要求前面的部分是一体化的,不然防不了板子是从后面装进去的才行,要求后面的端子不少于18个,目前只找到最多11个的,已经在用,但是只能用于现在的项目,另外还有几个项目需要用到这种类型的壳体,但是就是找不到,贴一下壳的图和我做好的成品图。

网友(2020-07-29):
引用 网友G:
迪文,大彩,步科,昆仑的人都找过我推销产品,特别是迪文的,不知道怎么他们怎么这么勤快。但我都明说不会 ...

这么牛,N年前就有touchgfx的效果了?
真的是挺好奇的,方便的话放几个视频看看,只是想看看效果

网友:
人机界面不该是触摸屏的这种吗?

网友:
这个厉害了,从上位机到下位机,工程量不小,持续关注!

网友(2021-03-30):
引用 网友H:
样品不是纯色的,批量是白色或者黑色的比样品好看!

外壳设计的挺好。方便加个联系方式吗?QQ454655312

网友(2021-08-06):
还在继续么

网友(2023-01-30):
阿莫,请问这个项目还在进行中么,怎么看到两年都没有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想法是先从简单的实现。后续如果效果好,可以考虑再开一个,不过前提条件是先把这个能弄出来。 ...

请问此项目还在继续么,看到两年多都么有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