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开源做一个精度能达到nH级的电感表就好了.

楼主(2020-06-13):
如题,一直在找一个能达nH级的电感表,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能用的,又太贵了.平时有时修机,碰到一些几nH,几十nH的电感需要测量,真的没有办法..如果有办法开源弄一个,我一定支持.....

网友:
要测这么小的电感,不弄LCR数字电桥什么的是不行滴,而且还得是100K以上的频率,论坛上一下子搞了这么些开源的项目,光示波器就搞了2组,还是建议阿莫组织下搞个开源的LCR数字电桥吧,咱们论坛里藏龙卧虎,真正的高手可不少啊,这个可是个新的项目,大家组队吧。

网友:
难度高,你看好几个做6位半表的都半路终止了,对一个企业来说都很难,更何况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精力和能力

网友A:
直接买个电桥其实也不贵的,diy开源的意义在于大家都觉得好玩并且中间能得到一定知识积累。

网友B:
隔壁许老师不是有个开源的LCR么?也有套件。图便宜就搞一个哪个。

网友:
什么东西国产了之后, 基本上都没有太多利润, DIY达到这个水平成本也不会太低, 38度做的六位半, 除了体积小点, 其他参数也不比商品表好到那里去, 但是成本已经相当高了, 所以最后是叫好不叫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电桥其实也不贵的,diy开源的意义在于大家都觉得好玩并且中间能得到一定知识积累。 ...

能测这个数量级的,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壁许老师不是有个开源的LCR么?也有套件。图便宜就搞一个哪个。

达不到,我说的这个数量级吧.

网友:
nH级还不如直接上VNA了。

网友C:
我觉得吧,开源应该是自己有东西觉得好玩开源出来给大家玩。不是自己觉得要用到然后不想做让别人开源好自己便宜的获取

网友:
测试频率不一样,电感值都会变化很大,所以很多电感都写在多少K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吧,开源应该是自己有东西觉得好玩开源出来给大家玩。不是自己觉得要用到然后不想做让别人开源好自己 ...

我也想自已弄一个啊.可惜实力有限啊.

网友D:
有推荐的LCR,一起团购一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推荐的LCR,一起团购一个吗

同惠手持电桥很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推荐的LCR,一起团购一个吗

有合适的车吗,拼了

网友:
nH级有意义吗,引线折弯一下,手在旁边挪一下,可能就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合适的车吗,拼了

你有看过相关的LCR仪器吗?求推荐

网友:
这个难度太高了,管脚引线就有几nH

网友:
工厂给的测试参数一般都是条件在100MHz这一级别的情况下测得的,几乎都是高频电路用到nH级别,所以像测量或者挑选普通R/C器件那样去理解我觉得有问题,而且都这个情况下了还完全业余的来做这样相对来说“高档的”仪表难道真的不小,甚至都不一定做的好

网友F:
某宝有几百块的VNA,直接将电感放SMA头上去测试,可以测NH级别的电感。
如果需要测试准确,就需要自己做夹具和校准件,这个成本不低。
并且这种NH级别的测量,换一个夹具,测试结果就会有很大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某宝有几百块的VNA,直接将电感放SMA头上去测试,可以测NH级别的电感。
如果需要测试准确,就需要自己做夹 ...

好的,今天也特别去看这个VNA,感觉很多都在卖,都不知那个好..对这方面的设备了解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今天也特别去看这个VNA,感觉很多都在卖,都不知那个好..对这方面的设备了解不多. ...

随随便便打击一下:没有哪个好:)
上面那位网友也说了:能测! 能测而已嘛,5nh测出来500nh又如何?肯定能测的啊,不过话又说回来,反正玩,有时间折腾就好,

网友:
建议做对比测试就好了,不做绝对测试!
这样对设备,夹具,校准件要求都低,只要设备稳定,不飘,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有看过相关的LCR仪器吗?求推荐

都说同惠的好,还有些其他一些个牌子也不知道怎么样,100KHZ的是必须的,太贵的买不起,看了下现在搞活动400减50啊300减40啊什么的,手持机TH2822C  TH2822E,E的话估计1500上下吧看到有人买到过,台式的话TH2817B+ ,TH283X的超过3K了,买不起,我心里也没数,看看有没有懂行情的坛友,哪里有啥车,合适的就拼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说同惠的好,还有些其他一些个牌子也不知道怎么样,100KHZ的是必须的,太贵的买不起,看了下现在搞活动 ...

拼车带我一个!

网友:
这让我想起了早期我有一套陷波表,今晚回家就再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