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DMA不能跑到PCIE X4原因

楼主(2020-06-13):
系统显示最大链路宽度4,当前宽度为1,能跑到X1 2.0 1.0,读取速度也正常最大400M的样子,引脚定义
反复确认了,XDMA配置也是X4,但是就只能认到X1,请问有什么可能原因?

网友A:
检查物理连接有没有问题,你是不是插的x1的槽,或者类似x1 in x4这种槽?检查gtx/gtp配置有没有问题,pll配置有没有问题,多lane同步有没有问题?rx/tx,p/n都对吗?

网友:
x4 和 x1 跟 xdma 没有太大关系,是协商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物理连接有没有问题,你是不是插的x1的槽,或者类似x1 in x4这种槽?检查gtx/gtp配置有没有问题,pll配 ...

多LAN同步有什么要注意的,只做了差分等长,多LAN之间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LAN同步有什么要注意的,只做了差分等长,多LAN之间没有

并不需要不同lan的差分等长,如果cpu或者fpga能看detect状态的话,先去看这个状态,看有没有检测到对端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