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C能不能对发出去的信息加密?

楼主(2020-06-13):
PLC经网口往上传输数据,请问能够对数据加密,比如des加密。谢谢!!!

网友:
如果你使用梯形图估计很困难的,另外加密没有必要使用那么复杂的加密,简单加密应该够用了

网友:
普通PLC干这个事情比较困难,而且大部分所谓的高功能PLC(比如1200,fx5u)都把底层的收发打包到功能块或者指令里面了,加密也只能针对数据包内容加密,这样收发的地址端口长度顺序什么的几乎是透明的,只依靠简单加密算法很难扛得住的重放攻击或者中间人攻击.
建议采用外挂硬件的方式,比如现在满大街都有支持OPC UA和MQTT协议的各种网关盒子,稍微上档次的都支持证书认证,这个安全系数一下子就上来了.

最后如果一定要用PLC写的话,梯形图肯定就拜拜了,可以考虑用ST写一个带随机混淆加密的简单算法实现,起码要能做到带滚动码的加密才能保证比较好的效果.但是这样一来通信双方的握手又是问题,综上,建议外挂.

网友:
plc 加密通讯没有问题的,我一般应用在485网络,商业上有的时候也无奈,只有在技术上增加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