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怪我崇洋媚外,国产器件的DS能不能别装逼,用心点

楼主(2020-06-13):
吐槽!
具体看图,避免对号入座,隐去厂商和型号

网友:
习惯就好 PS:象MOSFET的耐压也玩MAX和MIN

网友:
手册没毛病,φ3mm,底部圆盘稍大一些3.85mm,实物的123脚对应原理图的脚位很清楚

网友:
直径封装5mm应该是底部引脚直径5.08mm

网友:
国人做事情的态度还是太急功近利的

网友:
1绿,3红,我是从这装逼的E  G 两个字母推测的。

网友:
估计资料拷贝的,漏了改。

网友:
图片上管脚1靠近灯头的位置有个直角台阶,管脚3就没有。

网友:
手册是抄来改的,没改好。

网友:
直径封装应该是说引脚的封装吧

网友:
我也没有看懂管脚和颜色的对应关系。

网友:
说的你好像不是国人似的

楼主:
补习了一下物理课和材料课,
GaP是磷化镓材料,能发出翠绿色的光。GaAsP是砷化镓磷,能发射红光以及红外光。于是问题就得到答案了,
1~2脚间是GaP材料,发绿光,2~3脚之间是DaAsP材料,发红光

用个国产器件真涨姿势

至于那个图上标3mm,文字写5mm的问题,本来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一个产品的DS是它的厂家对产品的权威描述,出这样的低级错误,是很容易一眼看出来的。
不能排除其他参数也会出错,如果不是直接能发现的错误,那就给用器件的设计挖坑了。这问题其实没有什么技术难度,就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网友:
这类小材料,大部分人用的都是国产的吧。

网友A:
抄袭的英文原档也有问题?

网友:
一切以实物为准,本手册解释权归生产厂家。

网友:
这种双色LED,我以前记长短脚来记颜色,运气好没出错。
今年做了几十个板,焊接好颜色全反过来了
都怪自己没提前看厂家手册,因为不同厂家长短脚跟颜色对应关系不同的。

网友B:
其实仔细分析,LZ指出的那几个问题都没有问题,是LZ没有仔细看DS。
其实标题可以改为:
【别怪我崇洋媚外,国产工程师看DS能不能别装逼,用心点】

网友:
这也都是你我们中人搞的事情。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仔细分析,LZ指出的那几个问题都没有问题,是LZ没有仔细看DS。
其实标题可以改为:
【别怪我崇洋媚外, ...

那个5mm直径封装,100%就是错的,你觉得是描述5.08mm间距?
我们说的Φ3  Φ5发光二极管,就指直径,这是说明书,目的让人一看就明白,又不是文学作品需要强行解释。

网友:
还有很多尺寸都不全的,一点画图的常识都没有,没办法只能买回来实测

网友:
没关系的,这不影响他们的股票炒作,韦尔的市值早就突破千亿了

网友:
国产的元件,像这样很正常,很多IC资料的测试曲线都直接复制 国外几家大公司的

网友:
对国产的元件来说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抄袭的英文原档也有问题?

这里没问题,括号前的数值单位是毫米,括号里数值单位是英寸。

网友:
这文档没毛病啊。

网友:
符合RoHS指令的英文也不对。

网友:
天下文章一大抄。浓浓的山寨风格。

网友:
一个萝卜一个坑,文档工程师也只有一个人,没人来验收嘛,靠用心不用心也不治本啊,关键还是制度问题嘛,说来说去不还是钱的问题

网友:
我做的英文文档也得反复看。有时候有问题也发现不了,只能隔天再核对的时候才发现。这种现象叫选择性无视

网友:
又要便宜又要活好
300块就想睡范冰冰?

网友:
这资料有点太应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