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屏控制器]-02-外壳选型

楼主(2020-06-13):
对很多电子工程师来说,“电路板”和“产品”之间就是差了一个外壳。

这么多年以来,我但凡看见一个产品,都得看看它的外壳是啥样的,能不能买到。

外壳这个东西,特点就是不容易搞成通用的。产品加外壳大概有下面几个方法:

1. 自己设计,开模。 少则几万,成本太高了。

2. 铁皮壳。简单设计一下外型,找本地加工厂加工一下,开孔折弯等等都有机器,精度其实还可以。就是焊点比较丑。
                这么做,大概几百元能搞定。注意,千万不要选不锈钢材料,后期自己想加个孔,钻不动。。。

3. X宝上面买公模外壳。自己回来开孔改造一下。但是市面上的外壳归纳一下特点就是:丑。

4. 找适合的其他产品,买回来拆开,里面电路板扔掉,用它的外壳。这么做成本稍高。

对于本触屏控制器项目,只能采用上面第3种方法。
之前在一个暖气供热控制器上面看见一个壳子,质量挺好,样子也不错。在X宝、阿里巴巴上面找了很久也没找到。

后来找到了下面两个外壳,都买回来样品看了一下。

1.X宝售价20元,液晶屏需要另外配压条,从后往前把液晶压在壳子上。

这个壳子,太丑了,后面的接插件开孔看着太不舒服了。PASS。

2.X宝售价28元。可以额外配贴膜10元一个。屏幕是从前往后卧在凹槽里面的。

这个壳子,好处是后盖的接插件开槽,是可以自己调整宽度的,要多宽就把塑料齿掰掉即可。
塑料的质感稍好一些。
有一个小问题是前面屏幕的凹槽太深了,这个到时候找比较厚的双面胶把屏幕垫起来?需要想一想办法。

总结,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先选用28元的这个外壳。

网友:
最近也在找一个七寸触摸屏的外壳!愁坏了!找不到合适的!!

网友:
仪表外壳,永远的痛点

网友:
方型不锈钢盘内加亚克力面板,妥妥的工控操作头。以前想用在绣花机上

网友:
我认识有做模具的,也有搞注塑机的朋友,不如一步到位刻模具,打外壳,后续量产了价格就下来了。前期有200人参加的话,估计一人也就100块钱的前期投入刻模具!
我先问一下模具的大概价格!

网友A:
这些HMI公版外壳没一个漂亮的,而且注塑工艺也非常差,粗糙到极,我这几年都不知买了多少家样品了,最后还是老老实实自己开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HMI公版外壳没一个漂亮的,而且注塑工艺也非常差,粗糙到极,我这几年都不知买了多少家样品了,最后还 ...

可否把你开模的外壳照片贴上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把你开模的外壳照片贴上来看一下?

那个。。。是不行的,已经产品化的,不方便公开啊

网友B:
算我一个    我也支持开模  楼主可以统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我一个    我也支持开模  楼主可以统计一下!

开模是一个投入比较大的动作。
我认为应该放在电路板基本成型之后来做。到时候再统计吧。

目前X宝上找到的第二个外壳感觉还能用。

网友:
好 期待楼主赶紧开始啊

网友:
支持用第二个外壳,从前往后安装的。 先做出来,后期再考虑是否开模

网友C:
这是我以前买过的一个7寸屏外壳,看看是否合适,
清单:
1、上下外壳

2、面膜

3、橡胶垫

4、螺丝

5、五金扣,总价4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以前买过的一个7寸屏外壳,看看是否合适,
清单:
1、上下外壳

后盖的外壳照片有吗?

网友C:
,后面忘了传上来,拍照不清晰啊!后面外壳只有一侧可以接端子,其余的差不多,我当时买了一个一直未用。链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盖的外壳照片有吗?

另外我看项目思路上建议增加一个可选远程连接模块接口,WiFi/cat1/4G/NB等,插拔即可,若是用在项目上,远程联网必不可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忘了传上来,拍照不清晰啊!后面外壳只有一侧可以接端子,其余的差不多,我当时买了一个一直未用。链 ...

这个壳子,大体上跟我买的第二个外壳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我看项目思路上建议增加一个可选远程连接模块接口,WiFi/cat1/4G/NB等,插拔即可,若是用在项目上, ...

这个肯定要有的。

这个Iot的服务器端,也可以做一些东西。
当然,是后面的事情了,先把初期版本搞定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面忘了传上来,拍照不清晰啊!后面外壳只有一侧可以接端子,其余的差不多,我当时买了一个一直未用。链 ...

有购买链接吗

网友:
连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网友:
这个外壳看着不错

网友D:
fu致内容€2UMT1u72rWY€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fu致内容€2UMT1u72rWY€到

这个外壳,只适合当串口屏的外壳,没有接线端子的位置。

网友E:
以前用过的一款带接线端子口。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f2bi7gbb16f

网友F:
有空间容纳端子乃至板载继电器的外壳估计不太好找的,可以类比的是一体式PLC在淘宝的销量和传统的PLC+触摸屏的销量相比简直不值得一提。

斗胆建议LZ把控制器+屏幕和IO输出分开,而且有机会获得更好的扩展性,最好控制器就是控制器,没有或者只有非常少的IO(给操作面板上的硬按钮使用),然后走以太网扩展IO。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空间容纳端子乃至板载继电器的外壳估计不太好找的,可以类比的是一体式PLC在淘宝的销量和传统的PLC+触摸 ...

不是这样的。
这个项目,不是要取代串口屏,或PLC+组态屏。
是提供一种另外的选项。在某些应用场合下,更有优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用过的一款带接线端子口。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14122e8dE67iQJ&id=5470 ...

这个外壳,有点类似我找的第一种外壳。

网友G:
这个外壳或者类似的,如果自己开的话,5W更搞定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个外壳或者类似的,如果自己开的话,5W更搞定吗

我问过了,模具费大概2.5万!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问过了,模具费大概2.5万!

除了模具,还有其他费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除了模具,还有其他费用吗?

给模具厂提供样品,或者3d图,这些有的话也没什么费用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模具厂提供样品,或者3d图,这些有的话也没什么费用了啊!

比我想的便宜的,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样的。
这个项目,不是要取代串口屏,或PLC+组态屏。
是提供一种另外的选项。在某些应用场合下,更 ...

我的理解是要干掉一体机呗~

外壳来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

用一体机或是HMI的关键字还是很容易搜得到的~

网友H:
我给客户做的,直接钣金壳,简单粗暴。

网友:
持续关注,感谢阿莫平台

网友I:
这种模具费也不贵,简易模具打几百个就报废那种,不要几千块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模具费也不贵,简易模具打几百个就报废那种,不要几千块可以搞定。

可以研究一下~
到时候坛友也可以用在自己的项目里面。

网友(2020-08-05):
>方型不锈钢盘内加亚克力面板,妥妥的工控操作头。
More detail?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给客户做的,直接钣金壳,简单粗暴。

钣金壳多少大洋一个

网友J:
楼主 你的这个盒子我在x宝上没有找到 能否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 你的这个盒子我在x宝上没有找到 能否给个链接

外壳购买链接

网友:
这个也不便宜哦,

楼主:
外壳28+贴膜10元+4对螺丝铜柱。

目前看没有更合适的了。
如果有,请推荐一下。

能找到的另一个外壳20元,便宜8元,但是质量不行。

网友K:
实在没找到求外壳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实在没找到求外壳链接!

外壳购买链接

网友(2020-10-02):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网友(2021-01-15):
和你的想法一样 看到好东西先看能不能便宜的搞到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