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板块的名字写错了,漏了一个字"功"

楼主(2020-06-13):
如题,应该是漏了吧

网友:
可能名字叫“多能”

网友A:
故意的。

因为6个字就出问题。看到下图的“国产器件替换” ?

分开2行了。

我为了显示效果故意改的,应该是“国产件替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故意的。

因为6个字就出问题。看到下图的“国产器件替换” ?

要不叫多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叫多用示波器

原来是“多功能”,简称“多能”。

网友:
叫“万能示波器”或“万用示波器”算了。明明功能比它多,不能一直被万用表抢风头。

网友:
我让技术人员研究一下,能否搞成截断式的。

网友:
名字差不多就行了,大家都理解什么意思,不知道莫主是不是处女座,对美观看的很重要,要求没有任何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