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电子设备电源供电时,锂电池充放电策略的问题

楼主(2020-06-13):
之前使用笔记本电脑时,通常都是一直接通电源的。安装电源驱动后,电池策略里有一个是延长电池寿命的选项。选择该策略后,外接电源时,电池不充电,电量一直维持在60%-70%之间。

对于一些便携设备,如手机、平板等,使用时通常都不像笔记本那样一直接通电源,也没有专门的电池策略选项。一般都是用完了充电。

但一些不太移动的消费级电子设备(如桌面时钟),使用锂电池供电又同时可以外接电源。但接通电源时,没有是否给电池充电的选项,唯一可以选则的就是是否接通电源。我想问下,这种情况下,以下两种策略,哪种对电池寿命更有利?

①监控电池电量,低于35%时开始接通外接电源,充电充到75%时,断开外接电源,使用电池供电。浅充浅放,重复此过程。
(现在正好有获取电量的接口,通过电量控制外接电源通断比较简单)

②直接一直接通外接电源。(接通外接电源,电池基本上一直维持满电状态,似乎对电池不好)

网友A:
你想多了,市面上这类芯片充电芯片都不给你用,USB直接串联一个二极管给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多了,市面上这类芯片充电芯片都不给你用,USB直接串联一个二极管给电池充电 ...

我可能没有说清楚,不是我控制充电,只控制是否接通外接电源。
准备把闲置的kindle改成桌面日历,仅电池供电,续航只有两天左右,直接接通外接电源(方案2),担心电池寿命。现在可以获得kindle的电量,看是否有必要根据电量,控制接通电源(方案1)。
就是想知道如果使用方案1,对电池寿命是否有帮助?

网友:
① 每个月底,断开外接电源。电池放电35%,后时开始接通外接电源,充电充到95%。结束。

②平时直接一直接通外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