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速度电流双PID环如何整定

楼主(2020-06-14):
有感无刷电机,霍尔采集速度给速度环与目标速度PID,速度环输出给电流环与电流采样PID。
速度环和电流环单独都整定完成。但是串起来就不行了。求助~

网友A:
电机的话电流变小转速会下降,驱动相位切换也要同步,你是不是没有做好转速相位跟踪?驱动相位应该跟着霍尔走的。电流,速度是紧耦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话电流变小转速会下降,驱动相位切换也要同步,你是不是没有做好转速相位跟踪?驱动相位应该跟着霍尔 ...

换相肯定是跟着霍尔走的